[技术问答] NUC100的中断控制开关

楼主(2019-07-06):
NUC100的中断能否想51那样有个总中断(EA)控制?现在需要暂时关闭串口中断,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

网友:
库函数里有没有这种操作的函数?

网友:
头文件里只有针对某个外设的,没看到总的。

网友:
这些中断应该是独立的,你只要关闭你开启的那些就行了。

网友:
看看头文件,是哪个寄存器控制的。

网友:
跟51概念不同的。每个外设都有自己中断入口。

网友A:
每种外设都有自己的中断使能位,跟51不同

网友B:
in core_cmfunc.h

/** \brief  Disable IRQ Interrupts

  This function disables IRQ interrupts by setting the I-bit in the CPSR.
  Can only be executed in Privileged modes.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disable_irq(void)
{
  __ASM volatile ("cpsid i");
}

/** \brief  Enable IRQ Interrupts

  This function enables IRQ interrupts by clearing the I-bit in the CPSR.
  Can only be executed in Privileged modes.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enable_irq(void)
{
  __ASM volatile ("cpsie 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外设都有自己的中断使能位,跟51不同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