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荷放大器实际用途有哪些,和电压放大器有何区别?

楼主(2019-07-06):
以及哪些应用场景电荷放大器和电压放大器可以相互替换,什么时候电荷放大器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替代?

网友A:
电荷放大器是放大微电流的.

楼主:
到底是放大电流还是放大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放大电流还是放大电压?

电何放大器,其输出与电何的输出成正比,就是对电流的积分,压电传感器输出的就是电何,将其积分就是电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何放大器,其输出与电何的输出成正比,就是对电流的积分,压电传感器输出的就是电何,将其积分就是电何 ...

意思电荷放大器是放大电流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电荷放大器是放大电流用的?

同等的电荷积分,反馈电容越小,输出的的电压越高,这就是电荷放大器。例子:压电传感器输出的是电荷,如果放出电何是0.1C,压电传感器的电压变化是0.1C/Cs,(Cs=1000pf ),经过放大器输出,如果反馈电馈电容为10PF,输出电压变化为0.1C/10,这样电荷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0.1C/10)/(0.1C/1000)=1000/1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等的电荷积分,反馈电容越小,输出的的电压越高,这就是电荷放大器。例子:压电传感器输出的是电荷,如 ...

电荷放大器和电荷积分放大器能不能划等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荷放大器和电荷积分放大器能不能划等号?

后者叫电流积分器。针对的是以电荷输出为信号的传感器。一般来说,前端是隔直电容的。因此放出电荷后,电流为零。输出电压可保持,跟积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放大器是放大微电流的.

电荷积分放大器对电荷信号的处理,通过电荷放大转换电路,该电路将电荷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还要对此电压进行二次放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电压放大。

网友C:
不同量纲,应该叫转换,不能叫放大。试想一下,说将1uA电流放大到30mV就很滑稽,如果说将1uA电流转换为30mV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者叫电流积分器。针对的是以电荷输出为信号的传感器。一般来说,前端是隔直电容的。因此放出电荷后,电 ...

Z老师,你能不能开设一个问答专楼,一问一答,我专门在你这楼里跟贴向您请教问题。

网友D(2019-08-07):
电荷输出的传感器,虽然可以工作于电压输出模式,直接送入电压放大器,但连线必须足够短,否则受导线分布电容影响极大。如果采用电荷放大器,则可避免这个问题。

电压放大器和电荷放大器虽然都可以有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但是:
电压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重点是反馈电阻,起调节电压放大倍数的作用;而反馈电容起高频截止作用。
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重点是反馈电容,起积分/放大作用;而反馈电阻,起放血作用,也就是低频截止避免因对直流或低频积分导致饱和。

网友E:
电荷放大器,感觉就是一种输入阻抗极高的运放.
我的认为,电压是电荷堆积形成的,像电源这东西,它能通过化学反就源源不断地让电荷堆积,所以你取走一部分后,它仍然能维持原有的电压.但有些东西的电压没这么好的来源,比如驻极体电容话筒,它的电压是由于极板间距变化了引起的,上面带的电荷数量很有限,如果被你取走一些,电压就变了.所以这时就必须高阻放大.

网友F(2025-06-17):
引用 网友B:
后者叫电流积分器。针对的是以电荷输出为信号的传感器。一般来说,前端是隔直电容的。因此放出电荷后,电 ...

老师您好,能否加您联系方式,跟您请教一些关于电荷放大器的问题

103643145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