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生成全速USB U盘读写工程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块硬石的F4开发板,里面有U盘读写的例程,运行正常,可以读写U盘。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是写用STM32CubeMX生成高速U盘读写工程。
链接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e2465a0102wyfn.html
我想仿照他的步骤生成STM32F407  全速U盘读写工程,并且参考例程,完成代码,可是不成功。
下面写一下步骤,各位大神看看哪里有错误。
1.en.STM32CubeMX_v5-2-0
选择芯片:STM32F407

选择外部晶振

2,选择调试接口:

3.选择USB_OTG_FS:

4.选择USB_HOST:

5.选择FATFS:

楼主(2019-07-06):
5.设置时钟:

48MHz
6,设置各模块参数:

NVIC设置:

7,生成代码:

弹出一个这个:

点YES生成代码。
工程目录:

楼主:
完善代码:
变量:

char USBDISKPath[4];             /* 串行Flash逻辑设备路径 */
FRESULT f_res;                    /* 文件操作结果 */
FATFS fs;             /*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
FIL file;             /* 文件对象 */
BYTE WriteBuffer[]= "Hello World!";/* 写缓冲区*/
UINT fnum;                   /*文件成功读写变量 */
BYTE ReadBuffer[1024]={0};       /* 读缓冲区 */
UINT Flag=0;

增加一个函数:
static void read_write_flie(void)
{
/*----------------------- 文件系统测试,写测试 -----------------------------*/
  /*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它 */

  f_res = f_open(&file, "ccb.tx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 ( f_res == FR_OK )
  {

    /* 将指定存储区内容写入到文件内 */
  f_res=f_write(&file,WriteBuffer,sizeof(WriteBuffer),&fnum);
    if(f_res==FR_OK)
    {

    }
    else
    {

    }
  /* 不再读写,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
  else
  {

  }

/*------------------- 文件系统测试:读测试 ------------------------------------*/

  f_res = f_open(&file, "ccb.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f_res == FR_OK)
  {

    f_res = f_read(&file, ReadBuffer, sizeof(ReadBuffer), &fnum);
    if(f_res==FR_OK)
    {

    }
    else
    {

    }
  }
  else
  {

  }
  /* 不在读写,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
大循环增加这一段代码:
if(Flag==0)
  {
   f_res = f_mount(&fs,"0:",1); /* 在串行FLASH挂载文件系统,文件系统挂载时会对串行FLASH初始化 */

   if(f_res != FR_OK)
   {

    //continue;
   }
   read_write_flie();  /* 读取根目录下的文件内容 */
   Flag=1;
  }
编译下载程序。
仿真,设断点,观察变量值:

出错了。请问高手,哪里有错?谢谢!

楼主:
f_res = f_mount(&fs,"0:",0);
我改成这样,这里没错了。
可是,这儿有错。

网友A:
跟开发板的配置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开发板的配置不一样吧

肯定不一样啊。不过不好找区别,好多代码看不懂

网友B:
是的,32的代码很复杂。特别是库写的

网友C(2019-08-06):
只能一步一步的找

网友D:
能达到多少速度啊

网友E: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呢

网友F(2019-09-10):
我是从官网上下载的库和例程,然后移植修改,运行初始化函数void USBH_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_OTG_CORE_ID_TypeDef coreID,
               USBH_HOST *phost,
               USBH_Class_cb_TypeDef *class_cb,
               USBH_Usr_cb_TypeDef *usr_cb),到其中的HCD_Init(pdev , coreID);就运行不下去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昨天找到原因:忘了开例程的TIMER2中断,打开后就OK了)

还不会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从官网上下载的库和例程,然后移植修改,运行初始化函数void USBH_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网上有例子,名字我记不清了,有好多例子,叫什么微雪什么的。

网友F:
我的程序暂时只能识别2G的U盘,8G和16G的不行。不知道是容量问题还是U盘品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程序暂时只能识别2G的U盘,8G和16G的不行。不知道是容量问题还是U盘品牌问题... ...

你很厉害呀

网友F:
我是小白菜啊,第一次做USB,这不还在网上找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