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P升级到6909的问题

楼主(2019-07-06):
ICP升级到了6909 可是KEIL中的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0809) 还是6561 这个6909在那下载?

楼主:
原来是Nu-Link_Keil_Driver 3.00.6909安装地址出了问题,现在安装好了,可是没办法调试了。在6909之前都是可以调试的。

网友:
这个版块有。

网友:
应该沉下去了,不知道标题是啥了,要不然可以帮你搜到,21下载站也有,可能要收下载币。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2.4版本的比较好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Nu-Link_Keil_Driver_V3.00.6909.zip
安装下

楼主:
嗯,安装过了,NULINK 6909这个安装目录没有安装到默认的KEIL5的目录里,所以没法使用。现在问题是不能调试。又在网上买了个板子测试,是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B:
换个电脑试试,是不是安装的老版本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原来是杜邦线的问题。之前买的杜邦线质量可能太差了。没用商家给的。换成NULINK商家给的杜邦线,可以正常调试。

网友B:
我了个去,一根数据线,还能导致这么严重的问题。

楼主:
是的,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C:
Nulink 不能調試時,除錯流程:
1,確認nulink 是否安裝在keil的路徑之下。
2,拿標準的bsp及nutin board,看是否可以下載。
3,在keil環境下, ice是否可以找到, nulink  version顯示版本。
4,檢查板子線材長度,及連接信號是否正確。
5,不能連接時,檢查目標板需要大電流,或目標板電源信號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