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引脚悬空时,CPU默认接受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9-07-06):
IO口设置成输入状态,引脚悬空时,CPU默认接受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应该是低!!

网友A:
这个是高阻态,有高有低,低的概率大,我就遇到判断出高的情况

网友B:
还有这个是否也存在两种逻辑关系?

网友C:
是高阻状态。建议不使用的I/O配置输出为底

网友D:
如果设为输入,顺便设置上拉电阻,电平稳定为高。

网友E:
这个要看IO口的内部是高阻抗的还是?

网友B:
这个默认是低电平,高电平需要设置

网友D:
悬空之后,你读取看看?

网友C:
mcu一般悬空不会读取IO状态。

网友D:
如果悬空就不要设置,容易造成干扰

网友E:
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可能造成不稳定。

网友E:
楼主可以设置一个上拉电阻,然后读取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F:
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G:
输入信号和上拉电阻的关系

网友H:
可能被当作高电平,也可能当作低电平

网友I:
三态的时候,呈现高阻态

网友J:
那要看芯片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K:
现在的单片机有高阻,开漏,弱上拉,强推勉4种可设置

网友L: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M:
引脚电平不确定

网友N:
上拉是通过电阻接高电平VCC。所以让悬空引脚电平为高

网友L:
设置为输入时是高电平。

网友F:
默认就是高电平吧

网友K:
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

网友:
IO口悬空,电平就不确定

网友J:
如果有上拉电阻,则悬空时为HIGH

网友G:
上拉电阻是解决悬空不定状态的一种常用方法

网友I:
有些单片机可以设定引脚的内部电阻以改变其 电平。

网友H:
看单片机(datasheet)而定。

网友N:
下拉电阻是通过电阻接GND,所以让悬空引脚电平为低。

网友M:
必须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