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机器人进阶学习(三)--通过键盘或者利用rostopic 发布话题...

楼主(2019-07-06):
**准备:
ROS键盘包:teleop_twist_keyboard
ROS串口通讯包:serial**

cd ~/catkin_ws/src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orrest-Z/teleop_twist_keyboard.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orrest-Z/serial.git
catkin_make

在上位机上搭建一个控制器:
新建 base_controller ROS 包:

$ cd ~/catkin_ws/src
$ catkin_create_pkg base_controller roscpp

楼主:
在新建好的ROS包文件夹下新建一个“src”的文件夹,然后进入该文件夹,新建一个base_controller.cpp文件,将本博文最后提供的代码粘贴进去:

$ cd catkin_ws/src/base_controller
$ mkdir src
$ touch src/base_controller.cpp
$ vim src/base_controller.cpp
base_control.cpp代码如下:
/******************************************************************
基于串口通信的ROS小车基础控制器,功能如下:
1.实现ros控制数据通过固定的格式和串口通信,从而达到控制小车的移动
2.订阅了/cmd_vel主题,只要向该主题发布消息,就能实现对控制小车的移动
3.发布里程计主题/odm

串口通信说明:
1.写入串口
(1)内容:左右轮速度,单位为mm/s
(2)格式:10字节,[右轮速度4字节][左轮速度4字节][结束符"\r\n"2字节]
2.读取串口
(1)内容:小车x,y坐标,方向角,线速度,角速度,单位依次为:mm,mm,rad,mm/s,rad/s
(2)格式:21字节,[X坐标4字节][Y坐标4字节][方向角4字节][线速度4字节][角速度4字节][结束符"\n"1字节]
*******************************************************************/
#include "ros/ros.h"  //ros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geometry_msgs/Twist.h>
#include <tf/transform_broadcaster.h>
#include <nav_msgs/Odometry.h>
//以下为串口通讯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string>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dio>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erial/serial.h"
/****************************************************************************/
using std::string;
using std::exception;
using std::cout;
using std::cerr;
using std::endl;
using std::vector;
/*****************************************************************************/
float ratio = 1000.0f ;   //转速转换比例,执行速度调整比例
float D = 0.2680859f ;    //两轮间距,单位是m
float linear_temp=0,angular_temp=0;//暂存的线速度和角速度
/****************************************************/
unsigned char data_terminal0=0x0d;  //“/r"字符
unsigned char data_terminal1=0x0a;  //“/n"字符
unsigned char speed_data[10]={0};   //要发给串口的数据
string rec_buffer;  //串口数据接收变量

楼主:
//发送给下位机的左右轮速度,里程计的坐标和方向
union floatData //union的作用为实现char数组和float之间的转换
{
    float d;
    unsigned char data[4];
}right_speed_data,left_speed_data,position_x,position_y,oriention,vel_linear,vel_angular;
/************************************************************/

楼主:
void callback(const geometry_msgs::Twist & cmd_input)//订阅/cmd_vel主题回调函数
{
    string port("/dev/ttyUSB0");    //小车串口号
    unsigned long baud = 115200;    //小车串口波特率
    serial::Serial my_serial(port, baud, serial::Timeout::simpleTimeout(1000)); //配置串口

    angular_temp = cmd_input.angular.z ;//获取/cmd_vel的角速度,rad/s
    linear_temp = cmd_input.linear.x ;//获取/cmd_vel的线速度.m/s

    //将转换好的小车速度分量为左右轮速度
    left_speed_data.d = linear_temp - 0.5f*angular_temp*D ;
    right_speed_data.d = linear_temp + 0.5f*angular_temp*D ;

    //存入数据到要发布的左右轮速度消息
    left_speed_data.d*=ratio;   //放大1000倍,mm/s
    right_speed_data.d*=ratio;//放大1000倍,mm/s

    for(int i=0;i<4;i++)    //将左右轮速度存入数组中发送给串口
    {
        speed_data[i]=right_speed_data.data[i];
        speed_data[i+4]=left_speed_data.data[i];
    }

    //在写入串口的左右轮速度数据后加入”/r/n“
    speed_data[8]=data_terminal0;
    speed_data[9]=data_terminal1;
    //写入数据到串口
    my_serial.write(speed_data,10);
}

楼主: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ing port("/dev/ttyUSB0");//小车串口号
    unsigned long baud = 115200;//小车串口波特率
    serial::Serial my_serial(port, baud, serial::Timeout::simpleTimeout(1000));//配置串口

    ros::init(argc, argv, "base_controller");//初始化串口节点
    ros::NodeHandle n;  //定义节点进程句柄

    ros::Subscriber sub = n.subscribe("cmd_vel", 20, callback); //订阅/cmd_vel主题
    ros::Publisher odom_pub= n.advertise<nav_msgs::Odometry>("odom", 20); //定义要发布/odom主题

    static tf::TransformBroadcaster odom_broadcaster;//定义tf对象
    geometry_msgs::TransformStamped odom_trans;//创建一个tf发布需要使用的TransformStamped类型消息
    nav_msgs::Odometry odom;//定义里程计对象
    geometry_msgs::Quaternion odom_quat; //四元数变量
    //定义covariance矩阵,作用为解决文职和速度的不同测量的不确定性
    float covariance[36] = {0.01,   0,    0,     0,     0,     0,  // covariance on gps_x
                            0,  0.01, 0,     0,     0,     0,  // covariance on gps_y
                            0,  0,    99999, 0,     0,     0,  // covariance on gps_z
                            0,  0,    0,     99999, 0,     0,  // large covariance on rot x
                            0,  0,    0,     0,     99999, 0,  // large covariance on rot y
                            0,  0,    0,     0,     0,     0.01};  // large covariance on rot z
    //载入covariance矩阵
    for(int i = 0; i < 36; i++)
    {
        odom.pose.covariance[i] = covariance[i];;
    }

    ros::Rate loop_rate(10);//设置周期休眠时间
    while(ros::ok())
    {
        rec_buffer =my_serial.readline(25,"\n");    //获取串口发送来的数据
        const char *receive_data=rec_buffer.data(); //保存串口发送来的数据
        if(rec_buffer.length()==21) //串口接收的数据长度正确就处理并发布里程计数据消息
        {
            for(int i=0;i<4;i++)//提取X,Y坐标,方向,线速度,角速度
            {
                position_x.data[i]=receive_data[i];
                position_y.data[i]=receive_data[i+4];
                oriention.data[i]=receive_data[i+8];
                vel_linear.data[i]=receive_data[i+12];
                vel_angular.data[i]=receive_data[i+16];
            }
            //将X,Y坐标,线速度缩小1000倍
            position_x.d/=1000; //m
            position_y.d/=1000; //m
            vel_linear.d/=1000; //m/s

            //里程计的偏航角需要转换成四元数才能发布
      odom_quat = tf::createQuaternionMsgFromYaw(oriention.d);//将偏航角转换成四元数

            //载入坐标(tf)变换时间戳
            odom_trans.header.stamp = ros::Time::now();
            //发布坐标变换的父子坐标系
            odom_trans.header.frame_id = "odom";
            odom_trans.child_frame_id = "base_footprint";
            //tf位置数据:x,y,z,方向
            odom_trans.transform.translation.x = position_x.d;
            odom_trans.transform.translation.y = position_y.d;
            odom_trans.transform.translation.z = 0.0;
            odom_trans.transform.rotation = odom_quat;
            //发布tf坐标变化
            odom_broadcaster.sendTransform(odom_trans);

            //载入里程计时间戳
            odom.header.stamp = ros::Time::now();
            //里程计的父子坐标系
            odom.header.frame_id = "odom";
            odom.child_frame_id = "base_footprint";
            //里程计位置数据:x,y,z,方向
            odom.pose.pose.position.x = position_x.d;
            odom.pose.pose.position.y = position_y.d;
            odom.pose.pose.position.z = 0.0;
            odom.pose.pose.orientation = odom_quat;
            //载入线速度和角速度
            odom.twist.twist.linear.x = vel_linear.d;
            //odom.twist.twist.linear.y = odom_vy;
            odom.twist.twist.angular.z = vel_angular.d;
            //发布里程计
            odom_pub.publish(odom);

            ros::spinOnce();//周期执行
      loop_rate.sleep();//周期休眠
        }
        //程序周期性调用
        //ros::spinOnce();  //callback函数必须处理所有问题时,才可以用到
    }
    return 0;
}

楼主:
然后修改一下 CMakeLists.txt :

find_package(catkin REQUIRED COMPONENTS
  roscpp
  rospy
  std_msgs
  message_generation
  serial
  tf
  nav_msgs
)
catkin_package(
#  INCLUDE_DIRS include
#  LIBRARIES base_controller
  CATKIN_DEPENDS roscpp rospy std_msgs
#  DEPENDS system_lib
)
include_directories(
  ${catkin_INCLUDE_DIRS}
  ${serial_INCLUDE_DIRS}
)
add_executable(base_controller src/base_controller.cpp)
target_link_libraries(base_controller ${catkin_LIBRARIES})

catkin_make

楼主:
控制原理

当我们按下键盘时,teleop_twist_keyboard 包会发布 /cmd_vel 主题发布速度

我们在 base_controller 节点订阅这个话题,接收速度数据,在转换成与底盘通信的格式,然后写入串口

我们在 base_controller 节点读取底盘向串口发来的里程计数据,然后进行处理再将里程计发布出去,同时更新tf

当小车底盘接收到串口发来的速度后,就控制电机运转,从而实现键盘控制小车的移动

楼主:
在终端下执行:

$ roscore
$ rosrun teleop_twist_keyboard teleop_twist_keyboard.py
$ rosrun base_controller base_controller

如果连接失败,可以查看串口,这里默认ttyUSB0,使用
chmod 指令使用要小心,空格不要多加,不然可能重装系统!

sudo chmod 666 /dev/ttyUS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