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机器人进阶学习(四)---ssh,github的使用

楼主(2019-07-06):
前面已经讲过ssh的安装和免密码登陆,这里ssh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脚本方便执行

#!/bin/sh
ssh hostname@ip

接下来讲下github的使用
安装Git, 使用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git
创建GitHub帐号
生成ssh key,使用命令 ssh-keygen -t rsa -C "your_email@youremail.com",your_email是你的email
回到github,进入Account Settings,左边选择SSH Keys,Add SSH Key,粘贴key。
测试ssh key是否成功,使用命令ssh -T git@github.com,如果出现You’ve successfully authenticated, but GitHub does not provide shell access ,这就表示已成功连上github。
配置Git的配置文件:配置用户名: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配置email: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楼主:
第三条细讲下:
首先要检查key是不是已经存在,打开一个终端,并输入以下命令:

$ ls -al ~/.ssh

    如果结果列表中包含以下文件, 则不需要在生成新的KEY, 可以直接使用。
id_dsa.pub、id_ecdsa.pub、id_ed25519.pub、id_rsa.pub

如果不存在, 则需要创建新的Key来使用。

输入下面的命令来生成key, 注意替换你自己的邮箱地址。

$ ssh-keygen -t rsa -C "your_email"
# Creates a new ssh key using the provided email

Generating public/private rsa key pair.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 (/your_home_path/.ssh/id_rsa):

这里在提示你保存key的位置, 默认直接回车就可以。

当以上步骤成功完成后, 你将看到类似与这样的结果: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your_home_path/.ssh/id_rsa.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your_home_path/.ssh/id_rsa.pub.

The key fingerprint is:

01:0f:f4:3b:ca:85:d6:17:a1:7d:f0:68:9d:f0:a2:db your_email@example.com

执行以下命令将KEY加入到ssh-agent:

$ eval "$(ssh-agent -s)"
# Agent pid 59566

$ ssh-add ~/.ssh/id_rsa
打开 ~/.ssh/id_rsa.pub文件, 复制其中所有的内容。然后把它粘贴到github的ssh key添加的表单中。

执行以下命令来测试key。

$ ssh -T git@github.com

如果你看到: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github.com (207.97.227.239)' can't be established.

RSA key fingerprint is 16:27:ac:a5:76:28:2d:36:63:1b:56:4d:eb:df:a6:48.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输入“yes”并回车。

当你看到以下内容时, 你就添加成功了。

Hi username! You've successfully authenticated, but GitHub does not

provide shell access.

楼主:
使用github上传与克隆

1 利用Git从本地上传到GitHub

第一步: 进入要所要上传文件的目录输入命令 “git init”

第二步: 创建一个本地仓库origin,使用命令 “git remote add origin git@github.com:yourName/yourRepo.git”
youname是你的GitHub的用户名,yourRepo是你要上传到GitHub的仓库

第三步: 比如你要添加一个文件xxx到本地仓库,使用命令 “git add xxx”,可以使用“git add .”自动判断添加哪些文件

然后把这个添加提交到本地的仓库,使用命令 ”git commit -m ”说明这次的提交“ “

最后把本地仓库origin提交到远程的GitHub仓库,使用命令 ”git push origin master“

2 从GitHub克隆项目到本地

第一步: 到GitHub的某个仓库,然后复制右边的有个“HTTPS clone url”

第二步: 回到要存放的目录下,使用命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chenguolin/scrapy.git",红色的url只是一个例子

第三步: 如果本地的版本不是最新的,可以使用命令 “git fetch origin”,origin是本地仓库

第四步: 把更新的内容合并到本地分支,可以使用命令 “git merge origin/master”

如果你不想手动去合并,那么你可以使用: git pull <本地仓库> master // 这个命令可以拉去最新版本并自动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