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启动信号没发送成功

楼主(2019-07-06):
UCB0CTL1|=UCTR;
     UCB0CTL1|=UCTXSTT;发送完启动信号后,到这一句while ((UCB0CTL1&UCTXSTT)==UCTXSTT);就停在这里了,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没发送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呀,程序是按照官方例程写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A:
I2C电路有上拉电阻么?

网友B:
嗯,确定双方的地址匹配。

网友C:
另外,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是否有启动信号发送。

网友D:
看看手册对应的寄存器标志位 什么意思

网友E:
要不是软件问题   就查查硬件 通信的系统等电位点

网友D:
还是用模拟Iic吧

网友B:
楼主最好把相关电路原理图也贴一下。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下信号的变化的

网友G:
不检测这个状态能发送吗?

网友H:
可能iic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G:
跟硬件有关系,iic的地址写对了吗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

网友I:
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看一下楼主的配置代码

网友C:
楼主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得看看硬件连接。

网友G:
应该是硬件存在问题,所以程序没有跑通!

网友D:
这个查看下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J:
scl和sda线都没任何反应?

网友: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20; // fSCL = SMCLK/20 = 400kHz
  UCB0BR1 = 0;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L:
430 G2553 LAUNCHPAD 简单I2C通信程序

网友M:
SLAU44J(2553用户手册)读了吗?

网友N:
I2C  下的工程和源程序有吗

网友O:
要写UCBXTXBUF,才能将start发出

网友P:
I2C有没有接外接电阻?

网友Q:
MSP硬件I2C吗?

网友R:
是硬件存在问题吗?

网友N:
怀疑ti官方例程?

网友J:
文档的初始化都没问题?

网友M:
用http://www.ti.com/general/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literatureNumber=slaa382   中的标准官方代码

网友:
这个是初始化的代码了。

网友L:
用TI官方的 using IIC MASTER(slaa382) 代码

网友K:
msp430的硬件吗?

网友R:
最好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iic芯片。

网友Q:
可以使用iO模拟iic的。

网友P:
以参考430ware中的msp430g2xx3_uscib0_i2c_06例程

网友O:
UCBxTXIFG=1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