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湾全磊的压力传感器MPS3117-006GC应用电路图以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9-07-06):
请教台湾全磊的压力传感器MPS3117-006GC应用电路图以及工作原理?看了规格书,原理没有弄明白,电路图就无从下手。

网友A:
就一个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惠斯通电桥而已。可以交流一下。15901208451

网友B:
tyw
@good1 :去油香收
哥,这个资料还有吗?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网友C(2021-07-02):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惠斯通电桥而已。可以交流一下。15901208451

这种传感器是怎么样,信号才会有变化呢,我按照惠斯通电桥的方法使用,但不管怎么弄都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传感器是怎么样,信号才会有变化呢,我按照惠斯通电桥的方法使用,但不管怎么弄都没反应。 ...

要把这个这个气嘴用气管接到需要测量压力的容器上面。简单的可以嘴对着吹下气,看输出电压。不过这个输出电压变化很小要放大了看。

网友D(2024-04-01):
私法一下,没权限打开

@tyw 感谢佬,祝佬一胎八个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