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怎么加入新的用户模块

楼主(2019-07-06):
PSOC怎么加入新的用户模块

网友A:
找到需要添加的用户模块,单击右键,选择place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不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CY有新的用户模块时,而开发工具中没有这个用户模块时,怎么加入这个新的用户模块到开发工具?

楼主:
楼上说对了。。。

网友C:
更新开发环境版本

网友D:
是的,用最新的版本可避免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E:
PSOC的开发工具好像自带了一个更新管理器吧,点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F:
下载最新的PSoC Designer/Creator, 模块 都是跟着更新的

网友G:
我记着有个更新管理器了的,点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H:
不过一定要能上网才行。

网友I:
开发环境问题

网友B:
对,就是那个什么:Cypress Updata Manger。

网友J:
楼上说的这个Cypress Update Manger在哪啊?

网友D:
好像可以从开始->cypress里面的快捷方式找到吧

网友K:
驱动不能用了

网友L:
debug viewer输出的信息呢?

网友M:
我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不是重装一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K:
上次的驱动还能使用,但是status的状态上发现usb设备是断开状态

网友C: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执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试试

网友K:
usb设备就可以用过了。

网友K:
我写了个函数
BOOL CyUSBDevice::ScanForHardwareChanges()
{
  DEVINST devInst;
  CONFIGRET status;
  status = CM_Locate_DevNode(&devInst, NULL, CM_LOCATE_DEVNODE_NORMAL);

  if (status != CR_SUCCESS) return FALSE;

  status = CM_Reenumerate_DevNode(devInst, 0);

  if (status != CR_SUCCESS) return FALSE;

  MessageBox(NULL,"ScanHardwarechange","",MB_OK);
  return TRUE;
}

来模拟这个步骤,貌似不行,,请教如何用程序来实现window下手动执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个过程呢。。

网友N:
应该是主动扫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