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谁了解SD的原理啊

楼主(2019-07-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特性使得硬件和系统上交替使用。SD总线上通信的命令和数据比特流从一个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中止。

网友B:
CLK:每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个命令或数据位。频率可在0~25MHz之间变化。SD卡的总线管理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产生0~25MHz的频率。

网友C:
CMD:命令从该CMD线上串行传输。一个命令是一次主机到从卡操作的开始。命令可以以单机寻址(寻址命令)或呼叫所有卡(广播命令)方式发送。
回复从该CMD线上串行传输。一个命令是对之前命令的回答。回复可以来自单机或所有卡。

网友D:
DAT0~3:数据可以从卡传向主机或副versa。数据通过数据线传输。

网友E:
5509只支持低版本卡

网友F:
存储卡和U盘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将SD卡连接签字设备

网友G:
无线SD卡 或者 WIFI SD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网友H:
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

网友I:
存储卡和U盘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J:
计算机把二进制数字信号转为复合二进制数字信号 读写到USB芯片适配接口

网友K:
非常详细的SD卡文件系统 fatfs讲解

网友L:
FATFS就是一个文件系统,配置好后,使用FOPEN, FREAD类  的函数就可以访问SD卡上的内容

网友M:
楼主说的SD是SD卡吗?

网友N:
就是“安全数字卡”

网友I:
U盘较大是因为它除了存储介质外还自带了I/O接口元件

网友F:
SD卡是Secure Digital Card卡的简称

网友H:
读写SD是嵌入式系统中一个比较基础的功能

网友:
可以从SD卡中读取各种形式的数字文件

网友G:
SD卡读卡器的原理是什么,只是实现了接口的转换?

网友N: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10/11/3373961_76720424.shtml

网友L:
实际上FATFS是一个硬件驱动

网友M:
硬件就是存储器的原理

网友K:
移植FatFs文件系统到SD卡内就可以了。

网友J:
通过芯片处理信号分配给EPROM2存储芯片的相应地址存储二进制数据,实现数据的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