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烧写警告

楼主(2019-07-06):
用JLINK烧写STM32F103VC程序,通常说来,只要烧上几十次,就会弹出警告说:TCK (pin 9) low, but should be high.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然后一检查,STM32F103VC的TCK脚对地短路了,更换片子,故障消失。这种事情出了好几次了。
是不是这款烧写器本身,就容易损坏片子?

网友A:
应该是写入器设计的问题,该引脚存在过高电压或过重负荷。

网友B:
TCK引脚坏了啊,还没遇见这种问题,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C:
下次烧的时候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D: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E:
电源部分,或者板子硬件其它部分没设计好吧;

网友F:
查查你的Jlink,TCK只是和它有相连接。

网友G:
是否盗版的JLink,保护电路都挪掉了

网友:
内部短路。

网友H:
带电插拔烧IO脚?

网友I:
内部烧毁了吧

网友J(2019-08-06):
有可能带电拔插了吧

网友K:
有木有可能是制板的问题呢

网友L:
买个好点的烧写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