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

楼主(2019-07-06):
但是焊接在 Launchpad上的晶振却可以起振...

网友A:
晶振坏了?

网友B:
STM32也出了LaunchPad?

网友C:
估计楼主认为这儿的高手多,见多识广吧

网友D:
面包板的插针不靠谱.(杜邦线 <-> 面包板线)

网友E:
你焊接的多大的晶振?

网友F:
是stm32的芯片吗

网友G:
接触不良,完全没接触!!!

网友H:
示波器测试的波动多大

网友I:
检查硬件电路的供电。

网友J:
软件方面也要注意的,换不同的pf设定看看

网友G:
这个要延时等待检验震荡标志。

网友H:
要看看具体型号的勘误表中有无相关的描述吧

网友K:
电容使用的多大的?

网友L:
12Mhz的晶振选择20pf电容。

网友M: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N:
如果供电不正常,可能影响电路的使用。

网友O:
哈哈  例如失败标志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P:
无源晶振的话,看另一脚的有没有电压的再说话的啊

网友Q:
对比较的测试一下的儿就可以知道了啊。

网友R:
看看你的电容是不匹配吗 再就是供电是不是又问题了

网友C:
内部振荡器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R:
原因很多:晶振坏了,晶振附加电路有问题,就说电容电阻。。或者内部接口坏了,烧掉了。

网友S:
会不会接触不良?用跳线练一下试试

网友I:
晶振电路完整吗

网友T:
二姨妈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