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什么型号带12位DA转换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06):
你要干什么

楼主:
看常用的MSP430F149 不带DA,有没有MSP430带DA功能的

楼主:
一般实现DA转换是单片机+DA芯片,还是用PWM模拟啊,51只能实现8位,精度不够,我要想实现12位DA转换

网友B:
楼主是想问带12位的AD吧,这个149 、249 、5310等等都有的啊

网友C:
msp430f169有12位DA。

网友D:
2618内带12位DA

网友E:
12位的DAC可以选择msp430F149

网友F:
最新的产品msp432也可以使用。

楼主:
MSP430F5XXX带有12位的。

网友G:
TM4C123GH6PM也有这个芯片。

网友H:
带12位的ad的MCU一大堆的,,常见的149、249芯片的都是的

网友I:
现在的单片机MCU的基本配置就是12位的ad的

网友J:
楼上是不是看错了哈,,说的是12位的da的

网友F:
现在msp430Frxx的都是12位的ADC

网友K:
MSP430F149不带DA169带 da 选型要看 速度 多少路 什么精度

网友L:
149、249芯片还在生产吗,5438A现在是不是用的较多啊

网友F:
还在生产的,不过是一个比较老的产品系列的。现在用5438A的很多,也有开始用FR系列的了

网友L:
msp432芯片带有12位DA

网友D: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M4内核的芯片。

网友M:
msp430F5带有12位DA

网友K:
现在的DSP2000的AD和DA都有很高分辨率。

网友A:
MSP430F5XX

网友L:
MSP430F5244 MSP430F524x、MSP430F523x

网友A:
这个msp432可以带有12位数据

网友J:
推荐使用TMS320F28335.

网友N:
F155 156  167 168  169  1610 1611 1612 都是有DAC12的

网友O:
MSP430f169单片机

网友:
MSP430F5529

网友P:
MSP430与AD7564联合使用 .

网友Q:
MSP430 带有的DAC12 模块?

网友R:
最好的选型方法,上 http://www.ti.com/lsds/ti/microcontroller/16-bit_msp430/4_series/overview.page

网友S:
12位DA转换器:AD5320

网友T:
比如输入或输出极性、范围、速度,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U:
利用MSP430单片机控制AD9850模块

网友V:
MSP430f169单片机内部12位DA

网友W:
MSP430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V:
楼主怎么使用外部的DAC呢?

网友U:
MSP430F169的AD、DA都可以的

网友:
5529有DA功能

网友T:
采样频率很重要的。单片机一般没那么高!

网友P:
MSP430F449 具有

网友S:
选用外部的12位DA芯片吧

网友Q:
带DA的430有很多

网友R:
一般MSP430FG系列都带DA。

网友W:
430不同系列有12位AD,也有10位的AD

网友R:
内部自带的DAC精度不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