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操作mtd5

楼主(2019-07-06):
目前,我板子上只有一块NAND,共分了6个区:
mtd0: 00020000 00020000 "u-boot env"
mtd1: 00020000 00020000 "UBL"
mtd2: 00080000 00020000 "u-boot"
mtd3: 00400000 00020000 "kernel"
mtd4: 04000000 00020000 "filesystem"
mtd5: 3ba00000 00020000 "Usr Data"
其中usr data区,我想要放自己的数据,请教达人:我该如何对mtd5进行操作

网友A:
1.用鼠标右击图片出现下拉菜单,选“边框和底纹”;
2.点击“页面边框-选项”,根据需要设置上、下、左、右边距。

网友B:
你先要看看NAND flash被映射在哪个区
然后在对应区的基地址上去操作

楼主:
把/dev/mtd5作为设备,以文件的形式操作?

网友C:
我觉得把/mtd5挂载,以文件夹的形式

网友C:
能够对其进行文件写入及读取吧,不清楚了。。。

网友D:
给你几个链接吧!http://www.61ic.com/Article/DaVinci/TMS320DM3x/201110/38801.html

网友E:
http://ee.ofweek.com/2011-04/ART-8300-2812-28464038.html

网友F:
先进行挂载啊

网友G:
mount -t vfat /dev/mtd5 /mnt/file_name

网友H:
想放到哪儿就放到哪儿咯,这跟你download或 update时的地址有关系。

网友I:
flash存储在在哪个区

网友D:
各分区宏定义
  #define FLASH_BLOCK_SIZE 0x40000 //16 KB/Block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200 //512 B/Page
  #define FLASH_SECTOR_SIZE 0x200
  //1Page=1Sector(only K9F2808U0C)
  #define FLASH_BLOCKS_TABLE 3//坏块映射表存放块数
  #define FLASH_SWAP_BLOCKS 5 //交换区的块数
  #define FLASH_BAD_BLOCKS_REMAP 50
  //坏簇重映区的块数
  #define FLASH_MAX_ADDR 0xFFFFFF
  //Flash最大字节地址
  各分区首地址计算公式:
  FLASH_BLOCK_TABLE_ADDR=FLASH_MAX_ADDR+
  1-3*FLASH_BLOCK_SIZE);
  FLASH_SWAP_BLOCK_ADDR=(FLASH_BLOCK_
  TABLE_ADDR-5*FLASH_BLOCK_SIZE);
  FLASH_BAD_BLOCK_REMAP_ADDR=(FLASH_SWAP_
  BLOCK_ADDR-50*FLASH_BLOCK_SIZE);
  FLASH_MAX_SECTOR_ADDR=(FLASH_MAX_ADDR-
  3*FLASH_BLOCK_TABLE_ADDR-5*FLASH_SWAP_
  BLOCK_ADDR-50*FLASH_BAD_BLOCK_REMAP_ADDR);
  文件系统管理的最大字节地址。
  任意地址Addr:
  所在块地址:Addr&(~(FLASH_BLOCK_SIZE-1));
  块内偏移地址:Addr&(FLASH_BLOCK_SIZE-1);
  块中的页:(Addr&(FLASH_BLOCK_SIZE-1))/FLASH_
  PAGE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