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_ENIT 未定义?

楼主(2019-07-06):
发出警报为:
Warning[Pe223]: function "_EINT" declared implicitly F:\msp430-launchpad\频率\main.c 17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EINT" referred in main ( F:\msp430-launchpad\频率\Debug\Obj\main.r43 )
这什么情况 _ENIT  未定义?

楼主:
mspg2553总中断问题

网友A:
难道是头文件有缺失吗?

网友B:
包含io430.h以及intrinsics.h后用__ena××e_interrupt()来开中断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网友C:
_EINT没有定义啊

网友D:
_EINT();是打开全局中断,应该是在io430.h里

网友E:
你这是用的CCS吗?
在CCS一起有个_init也是这样找不到。

网友F:
要找到包含此宏定义的确切头文件

网友:
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代码是拷贝过来的,没拷贝全,代码不完整。

网友H:
确定相关文件被加入到工程中并被编译链接。

网友I:
把.c和.h文件都加进来

网友J:
外部函数或变量没定义

网友K:
常见的是 函数或变量名字拼写错了,或 漏写了 包含 相应的 头文件语句

网友L:
undefined external error:未定义的外部错误

网友M:
在函数定义前加上extern试试看呢?

网友N:
没有"_EINT"函数。

网友I:
差不多就是“未定义的外部错误”

网友F:
然后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H:
选定工程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下面library选择None即可

网友:
把相应的.c文件加入的工程

网友G:
可能是你的函数名写错了。

网友N:
用到的函数 重新用extern声明一下

网友M:
楼主使用的使IAR吗?

网友L:
编译链接之前,你需要确保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K:
在编译和链接时出现了这种 错误。很容易纠正的。

网友J:
发生的 链接错误。

网友F:
楼主还没有解决的话,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