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了多少RAM

楼主(2019-07-06):
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啊?

楼主:
运行后根本没有这些输出,按道理应该都有才对~

网友A:
project->option->linker->list->generate linker listing

把module summary勾上, 在工程窗口Output处就可以看到有个文件生成了

网友B:
在build消息框内右击,选择option,再把build显示模式改成 all 即可

网友C:
Project->Options...(Alt-F7))的Linker->List中勾选Generate linker map file

这样可以生成map文件,这个就更详细了(需要什么自己勾选)。

网友D:
Tools->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这样可以在编译后看到用了多少个RAM多少code,中间每个文件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得到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E:
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网友A:
生成的代码大小?

网友C:
iar没有输出吗?

网友F:
编译成功后,显示Program Size: data=   xdata= code=

网友E:
这个对你的代码有什么影响?

网友C:
都会在输出那栏显示。

网友B:
默认的就是有这个输出吧。

网友G:
Tools->option->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

网友:
在编译后看到用了多少个RAM多少code

网友H:
960 bytes of CODE  memory
4 150 bytes of DATA  memory
44 bytes of CONST memory

表示:

4 960 个字节的代码(占FLASH)

4150 个字节的变量数据(占RAM)
44 个字节的常量数据(占FLASH)

网友I:
编译生成的中间文件中有一个后缀是.map的

网友J:
在View中打开Message窗口,在窗口中右键选择options,在出来的对话框中的 Show build message

网友K:
在message框内右键options

网友L:
如果要看具体语句占用的容量,需要看汇编后的汇编代码,找C预言对应产生的汇编代码那段,会给出每条语句地址,这样就能知道具体占用多大。

网友M:
静态变量都在全局数据区分配内存,包括后面将要提到的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N:
下面输入的框有相关的内容的。

网友O:
程序占用的RAM和堆栈占用的RAM重叠?

网友L:
不同的编译软件、不同的编译条件,很复杂。

网友G:
Project->Options...(Alt-F7))的Linker->List中勾选Generate linker map file
这样可以生成map文件,这个就更详细了

网友K:
编译完成后,IAR会给出有多少代码和ram被占用

网友:
中间每个文件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得到。

网友J:
后面选择编译信息显示的详细程度,点击确定后编译一下,你就能在Message窗口中看到编译信息了。

网友H:
在tool选项中有个options 里面有message选项 选择ALL

网友I:
可打开它,其中包含了你的程序中各部分占用的资源详细情况,可根据它进行工程选项调整。

网友O:
查看map文件

网友N:
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和ram都可以查看到的。

网友M:
IAR的4kb限制是指ram还是rom?

网友H:
楼主把你的编译信息粘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