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个位与个位

楼主(2019-07-06):
用SHT10做温湿度的时候,要设置温度上下限,取了温度的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是十进制比较的,但是比较的时候,只能比较个位与个位之间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转换成二进制不会?!

网友B:
为什么要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

网友C:
建议把你需要比较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这样比较起来很方便

网友D:
换成二进制  比较起来直观一点

网友E:
比较两者值大小的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F:
这个要注意数据的符号性的问题。

网友G:
可以直接比较数值大小。

网友H:
数据比较都是通过二进制形式。

网友I:
你需要取出来10位的数字和个位的数字,你不会?

网友J:
比如先取整数部分后为13
个位=13%10
十位=13/10
上面定义为char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K:
问题想复杂了吧,直接计算就行。

网友L:
其实一般都是0度以上,用无符号字符类型也可以,unsigned char

网友M:
数值之间都是二进制,不是十进制。

网友N:
数值比较不是直接设置就ok吗?

网友O:
温度的比较是通过数值直接计较就可以。

网友P:
这个温度的十位和个位这个有可比性吗?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比较的意义何在。

网友Q:
是比较两个数,还是只比较个位数??

网友O:
用无符号字符类型也可以,unsigned char

网友Q:
个位=data%10
十位=data/10
这不就能比较了吗

网友R:
这么搞笑,比较的话,不是全读出来变成一个数字吗

网友S(2019-08-06):
自己写代码进行处理就好啊

网友T:
加一个算法就行了  不难的

网友U:
为什么只能个位和个位呢

网友V:
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