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一个PIC12F508新手问题?

楼主(2019-07-06):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PIC12F508这个MCU,对于PIC是完全初学,现在想先简单控制I/O口,找了网上的例程,把代码复制到MPLAB里,编译就出错,几个简单的代码,也没发现有写错的地方,求助各位解惑,在此谢过!
#include <xc.h>
#include <pic.h>

__config(0x00a);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RIS = ~0x3f;
        GP1 = 1;
    }
}

就这么几句,总是在__config这行提示错误,也没发现什么原因?

这个找不到原因,下面也没法进行。再次谢过各位大姥!

网友A:
你这个0x00a正确吗?会不会是0x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0x00a正确吗?会不会是0x0A?

正确,用0x0A也是一样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确,用0x0A也是一样错误。

大小写,全角半角进行检查,你不要复制,新建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全角半角进行检查,你不要复制,新建一个试试。

重新用英文模式写了一遍,也提示一样的错误。

网友B:
__config(0x00a);
把它换成大写的就可以了:
__CONFIG(0x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__config(0x00a);
把它换成大写的就可以了:
__CONFIG(0x00a);

也是提示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提示一样的错误!

你这个是IDE的标记问题, 只要编译没错就不用去理它

网友C:
配置为配置了吗

网友C:
试了一下,你这个是__config这句有错,应该是设置配置位的,你有IDE里configbits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IDE的标记问题, 只要编译没错就不用去理它

就是编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你这个是__config这句有错,应该是设置配置位的,你有IDE里configbits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

这个就是设置配置位的,但是这样写怎么不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设置配置位的,但是这样写怎么不对呢?

#pragma config CONFIG = 0x00A; 你这样写试试

网友D:
你这是以前编译器的代码吧, 现在xc8 不支持这个,看以下pic.h里的代码.
//
// Legacy Programming Macro Functions
//
#ifdef _XC8_MODE_
#define _NO_CONFIG_SUP(f)        __asm("GLOBAL nosup@@$_$_" ___mkstr(f) "\nnosup@@$_$_" ___mkstr(f) " SET 0")
#define __CONFIG(x)                        _NO_CONFIG_SUP(CONFIG)
#define __IDLOC(w)                        _NO_CONFIG_SUP(IDLOC)
#define __IDLOC7(a,b,c,d)        _NO_CONFIG_SUP(IDLOC7)
#define __PROG_CONFIG(a,x)        _NO_CONFIG_SUP(PROG_CONFIG)

我试着编译你这个代码,没出错,但是有警告:
::: warning: (1374) the compiler feature "__CONFIG" is no longer supported; consult the documentation for more details

网友B:
你编译器用的什么版本的?

我用XC8 v2.05, 改成大写的之后就可以顺利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编译器用的什么版本的?

我用XC8 v2.05, 改成大写的之后就可以顺利编译通过了... ...

我在网上下载的最新版
#pragma config OSC = IntRC
用这种方式写各个配置项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E:
不少新手来这啊~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