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芯片使能后波形有毛刺

楼主(2019-07-06):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我用DDS芯片产生正弦波,输入给功放芯片,当功放芯片没使能时,正弦波信号波形波形很好,当功放芯片使能后,正弦波信号叠加有毛刺,请问毛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PS:在功放芯片使能时,试过改变正弦波的相位,改变相位的一瞬间,波形的毛刺没有了,相位调整后不变,还是有毛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看了下芯片使能后电路板的地线有杂波,是不是叠加在信号上

网友A:
PCB布线设计的问题,GND回路电流路径不当,当功放单元使能后,单元工作电流急剧增大,形成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布线设计的问题,GND回路电流路径不当,当功放单元使能后,单元工作电流急剧增大,形成串扰。 ...

在现有的板子上可以怎样修改能看出效果吗,想先在现有板子上修改下再改下PCB布线,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DDS那是哪个型号?

TI的TPA功放芯片

网友A(2020-10-16):
引用 楼主:
在现有的板子上可以怎样修改能看出效果吗,想先在现有板子上修改下再改下PCB布线,这样可以吗 ...

抱歉,很久很久没有逛论坛,看到消息太晚了。你可以对GND铜箔的路径走向进行切割,加跳线来改变GND电流的途径,通过多次尝试对比,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个过程能够给你很好的收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