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文件列表存入指定文件

楼主(2019-07-06):
# python的代码遇到的问题不会做。

for file in files:
        print file

# 上面是打印出的文件列表,虽然能够通过重定向的存入指定文件,
# 能否能用python读写的方式存入指定文件呢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用个 管道操作

网友B:
把数据存储到文件
def text_save(filename, data):#filename为写入CSV文件的路径,data为要写入数据列表.
  file = open(filename,'a')
  for i in range(len(data)):
    s = str(data[i]).replace('[','').replace(']','')#去除[],这两行按数据不同,可以选择
    s = s.replace("'",'').replace(',','') +'\n'  #去除单引号,逗号,每行末尾追加换行符
    file.write(s)
  file.close()
  print("保存文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