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SPIN32F0A自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那位大侠用过STSPIN32F0A,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求教,谢谢。
LSU,LSV,LSW能正常产生,可是HSU,HSV,HSW出不来,量自举电容上电压很小,接近于零,应该是自举电路没工作。可是我已把OC_COMP接地,PF6与PF7置高了,不会有过电流保护产生的,并且Vreg为12V,VDD(DCDC输出)为3.26V,也应该不会有UVLO(低电压锁定)发生,还没接电机,也不会产生过热保护,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请大虾们执教,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系列单片机,没见过啊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F0A(SPIN3202板参考资料);
可能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C(2019-08-06):
请问 什么叫自举电路啊

网友D:
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 什么叫自举电路啊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 ...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

客气 举手之劳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2019-12-25):
芯片坏了,换一个OK

网友G(2020-03-24):
楼主,你使用STSPIN32F0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总是会过流保护。

网友:
stspinf0的OCComp准吗?我设置的500mV触发,但不到400mV就触发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