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642与altera FPGA的时序处理

楼主(2019-07-07):
AD9642是250M的DDR LVDS接口AD芯片,与cyclone V连接后做做时序,总是不稳定,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这个芯片,时序处理上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1 板级走线情况
2 时钟质量情况,包括相位
3 SDC相关约束情况

楼主:
稳定到150M就再也上不去了,关键是250的时钟还有一些内部逻辑要做,我是感觉FPGA的内部一到250就不行了,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定到150M就再也上不去了,关键是250的时钟还有一些内部逻辑要做,我是感觉FPGA的内部一到250就不行了,有 ...

串转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