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REF5025达不到0.05%,只有0.64%,问题解决,是淘宝假货芯片

楼主(2019-07-07):
问题解决
淘宝上的原装进口货是假的,我把实测照片反馈给卖家,卖家说

淘宝买的,精度达不到,怎么解决?是芯片问题吗?4.8包邮买了一个4.49包邮的也买了一个
原理图很简单

布线根据pdf说明,也很简单

17B+测量2.513V

再别的论坛有人说我表不行,然后我又2600买了一个二手34401A, 前后面板都测量一下

所以

@wishriver :国家工商局一直想收拾淘宝,碍于马云后台不能动。等20大后一定有人收拾淘宝。他们尽卖假货。
@blade55 :手册上有,和那个没关系,就是芯片问题,淘宝买来的是假货
你把C15去掉,C14换成1uf试试。
电路中的R4和C16是干什么用的?
xch
@wishriver :党说得都不可信,淘宝卖家的话就可信?
@xch :淘宝卖家说了,这就是全新进口
xch
老板,你真有钱。宁可花钱买B货,不要正宗免费芯片。

网友A:
5块不到包邮。。。。。
你觉得很正常么。。。。

所以你的意思淘宝上这些标着全新的低价货全是坑爹的吗?我也很怀疑,但是人家反而一个差评都没有
@wh6ic :至少是翻新件吧。。。。我觉得已经不能指望它的性能。
@wh6ic :你忘了算运费了。。。
力创商城批发也就8块多,某宝4、5块钱不算太离谱

网友B:
你用芯片旁边的C15或者C13作为参考地再试试,不要用离得比较远的电解地,最好是其他什么元件都不要焊接

楼主:
好吧,嘉立创买一片试试,太他妈贵了

网友C:
把C15去掉,清洗PCB,重新测一下。这个基准源不管是全新还是翻新,都不会差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15去掉,清洗PCB,重新测一下。这个基准源不管是全新还是翻新,都不会差这么大 ...

虽然我**认为,这个电容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我还是拆掉了
你看,并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我**认为,这个电容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我还是拆掉了
你看,并没影响

明显没清洗PCB……仔细看看datasheet里trim管脚的内部图,你就知道清洗PCB的重要性。
另外,ref输出貌似有一堆电路,建议发全套的原理图和PCB上来。
这个板毛病不少:
1-不管电流环路,粗暴铺地
2-不管电流环路,输入电源走线先到IC再拉出来接电容

网友D:
标的输出2.5V,不一定就是准准的2.5V,只要非常稳定在附近一个差不多的值上即刻,后期用软件校准

网友C:
不愿上图的话,可参照下图改一下,清洗PCB,再从指定两点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没清洗PCB……仔细看看datasheet里trim管脚的内部图,你就知道清洗PCB的重要性。
另外,ref输出貌似 ...

说的是,后边就接了一个运放,板子是个1ma恒流源
问题多多,我重做一个板子,只接REF5025试试,等我新板

网友C:
刚发完才想起为什么总觉得你这个图怪异……原来是把1、8脚就这么压在薄薄的绿油上……封装搞错的话,应该用镊子把这两个脚往上撬一下,让它们都脱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发完才想起为什么总觉得你这个图怪异……原来是把1、8脚就这么压在薄薄的绿油上……封装搞错的话,应该用 ...

哦哦,不用的管脚我直接没放pad,批量生产的话,省一分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不用的管脚我直接没放pad,批量生产的话,省一分钱

可以不放pad,但不代表可以放其他信号
另外是谁告诉你芯片贴片是按管脚算的?正常多脚IC是算4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放pad,但不代表可以放其他信号
另外是谁告诉你芯片贴片是按管脚算的?正常多脚IC是算4个点 ...

看来这么久都被淘宝坑了,我都是淘宝找的店铺帮忙焊板子(次数也不多)贴片焊盘1分,直插件2分5
看起来我还是再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愿上图的话,可参照下图改一下,清洗PCB,再从指定两点测量电压: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250欧姆或者阻值更大一点的1/4w 电阻做负载

网友E:
以前用过,还是很准的;

误差这么大,多焊几块测试看看;

也许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250欧姆或者阻值更大一点的1/4w 电阻做负载

如果你能确保不会有超过ref额定负载的电流流过这片GND敷铜,这样做没问题。
不过这种高精度的基准源最好不要大面积敷铜,细线单点接地就好。特别是封装pad和走线,尽量小,目的是加大安全间距获得更大的线间阻抗

网友F:
建议该焊的脚不要悬空,输入采用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G:
买的假货吧,哪来那么便宜又那么高性能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该焊的脚不要悬空,输入采用线性稳压电源。

悬空的就是不让焊接,不让连接的引脚。
电源是锂电池

网友H:
吓得我赶紧测了测我的

网友I:
楼主,这个设计万分之5精度的仪器,很奇葩!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吓得我赶紧测了测我的

吓得我赶紧测了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吓得我赶紧测了测我的

2.4992也不是很好啊。

@qinlu123 :和2.49938比呢?
差0.0008,0.03%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吓得我赶紧测了测我的

毫无意义的回帖,自删吧。
你的在范围内,不过对我的问题却毫无帮助
你的采购渠道是?
完整型号是?
单价是?
原理图器件排布情况?
pcb走线展示?
甚至,你测得是不是5025都无法得知。

我从立创商城买了新样品,等着看结果吧

@qinlu123 :嘉立创的样品到了,问题解决。和什么布线布局完全没**问题,就是芯片问题,实测效果优秀
采购渠道:立创商城;型号:和你的一样;原理图以及PCB走线:完全按照手册推荐来的。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好好说话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设计万分之5精度的仪器,很奇葩!

大家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就是芯片问题
立创商城买了一个样品
还是原来的板子
供电用直流可调电源(参数还不如锂电池呢)

换好测试一下,立马扭转乾坤
其实,布线啊什么问题的,怎么可能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偏差。。。。不过尽管如此,还是要向大佬学习,一点一线,都要严谨,简单粗暴不是长久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确保不会有超过ref额定负载的电流流过这片GND敷铜,这样做没问题。
不过这种高精度的基准源最好 ...

感谢指导
我在立创商城买了一个样品,问题解决,只能说淘宝害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的假货吧,哪来那么便宜又那么高性能的基准.

确定了,芯片问题。其实淘宝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只是想不通为啥就翻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了,芯片问题。其实淘宝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只是想不通为啥就翻车了 ...

如果不包邮还有可能没问题。
问题就在于,凭什么给你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包邮还有可能没问题。
问题就在于,凭什么给你包邮。。。

嘉立创还9.9元包顺丰呢,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包邮不应该是卖假货的理由呀
总之还是一句话,淘宝就是一个假货市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嘉立创还9.9元包顺丰呢,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包邮不应该是卖假货的理由呀
总之还是 ...

嘉立创有钱哪。。。。
那些小店,不见得跟嘉立创的观念一样的

网友A:
淘宝不见得都是假货,但特别便宜的,一定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嘉立创还9.9元包顺丰呢,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包邮不应该是卖假货的理由呀
总之还是 ...

立创并不是没次都包邮,目前阶段每月包邮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立创并不是没次都包邮,目前阶段每月包邮两次。

每月一次,不过,随便弄一些手机号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L:
基准仿货很多的,1%的基本国产货都能做到,但是从0.5%开始,国产货就开始有压力了,0.05%已经是高端货了,国产货明显做不到,或者说在很低的成本下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准仿货很多的,1%的基本国产货都能做到,但是从0.5%开始,国产货就开始有压力了,0.05%已经是高端货了, ...

其实应该就是投机取巧搞假货吧,0.5%的TL4631B才几毛钱 1%的假5025卖好几块,血赚

网友M: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聊聊吗

帖子里盖楼吧

网友N:
不用的脚悬空没问题,关键是你测试的时候引线不要太长,表笔的接触电阻要考虑进去。

和这些无关。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