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8811的小板子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7-07):
基准电源用的TI的REF2925,运放没有OPA227,所以就随手抓了两个OP37.。这样虽然不准但应该不会出大问题吧。可是输出一直是接近电源电压。

楼主:
运放用的+—5V供电,DAC8811也用的5V。

网友A:
REF2925 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不过注意不要给倒灌的电流

网友B:
控制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
这个DA 控制起来很简单,程序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直接测试一下输出电压 吧

网友E:
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吗?

网友F:
怎么控制的DAC8811的呢

网友G:
是不是电平信号不兼容呢?

网友H:
趋稳时间为 0.5us

网友I:
先给DAC输入O使输出信号为零

网友J:
楼主的软件是怎么写的?

网友K:
硬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把你的工程方案都上传看看。

网友D:
是无法输出数字信号吗?

网友I:
测一下整个电路的offset.

网友:
是否需要始终输入呢?

网友H:
转换速度太快了,就不能正确操作了。

网友E:
DAC8811是什么问题?

网友G:
http://www.ti.com.cn/product/cn/DAC8811/technicaldocuments

网友L:
DAC8811的小板子不能正常工作跟运放没有关系

网友F:
是出入的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K:
首先查看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