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图像是否是正确的?

楼主(2019-07-07):
CCD, DM, dc, CD
在使用直接从dm6435上的ccdc输入的预览器。我能够获取一个输出图像,但是我不确定结果图像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楼主:
我想要获取一个1280像素的bayer格式的图像。

楼主:
我期望在预览器中从cfa窜改时丢掉4个像素。预览器所有其它的特征都已经被不使能。

网友B:
然后呢?什么结果

楼主:
起而代之的是得到1276个像素的输出,我得到了1272个输出好的像素(输出线偏置是1280像
素,以满足32位对准的需求)。

网友C:
datasheet怎么说?

楼主:
文档(spru977d, 5.5.6节)上说,当输入是来自ccdc的时候,我必须将预览器的开始
像素设置为2,且结束像素最少设置为2。

网友C:
你的8位输入在最小位重要性级别的时候通过10位路径会堵塞?

网友D:
嗯,这解释了输出数据要分为4路的结果。

楼主:
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设置我的ccdc到预览器数据通道以满足8位数据的方法?

楼主:
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为此找到一个工作区呢?

网友E:
需要为此找到一个工作区

网友F:
试一下,然后汇报下,呵呵

网友B:
这个就多次输出的,让后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