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一个控件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想在labview里面做一个控件,控件只有一个数值显示框,每次拖动该控件到vi中,控件中的数值显示框自动按序增加,不知道能实现不?

网友A:
可以把需求说的太清晰一点,按照我目前的理解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需求说的太清晰一点,按照我目前的理解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xontrol,里面有个图片和一个数值控件,生成xcontrol后,每次加载一个xcontrol,数值显示控件都能自动从1开始自动增加。

楼主:
需求 如图所示。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是大家都不会吗?

网友B(2019-08-14):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是大家都不会吗?

我试了两个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设计意图。
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方法。
方法1:
在XControl控件的Display State Change事件里,根据XControl控件的Label Text(VIRef是XControl的引用,可以创建属性获得Label Text;Label Text会自动编号的,我们就利用这个特点。)设置火车车厢编号。
方法2:
给XControl控件增加一个全局变量totalCount(默认值0),在Display State Change事件里读取totalCount值并加1作为XControl控件的值,并把新的值保存到totalCount。

注意点:
1、不论方法1还是方法2,如果需要XControl控件值可以更改,那么要在Data Change事件中增加对输入值的判断。输入值不为0时更新,否则Display State Change事件里设置的值会被替换为0。
2、方法2需要为XControl控件增加Uninit方法,在其中将全局变量减1。否则删除控件后再放控件,计数值会错误。

以上方法经实际验证,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两个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设计意图。
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方法。
方法1:

请问:xcontrol的引用是通过container state的Refnum来进行引用吗,然后再将labeltext赋值给数值显示控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xcontrol的引用是通过container state的Refnum来进行引用吗,然后再将labeltext赋值给数值显示控件 ...

是的,从labeltext提取出数值后赋值给X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