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楼主(2019-07-07):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网友C: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楼主: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D: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E:
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F:
对,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G:
楼上两位集合起来就是完美的答案了

网友H:
加驱动芯片和可控硅

网友H:
我怎么觉得用单片机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就行了阿。。。。。。。
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楼主:
最好控制一个变频器就省心了.

网友I:
单相的调速,直接可控硅控制导通角,三相的,只能控制开停和正反转,要调速和调转矩,要用变频和双闭环了

网友A:
怎么接,每一个相路接一个吗

网友I:
这个都是微处理器做控制的 。

网友A:
可以实现高电压控制。

网友J:
楼主要实现什么单片机?

网友I:
可控硅选择什么信号?

网友K:
可以用单片机PWM通过可控硅调速

网友:
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简单需变极,电容降压等,
无级需要变频技术。

网友L:
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程序用PWM调压调速最简单

网友M:
交流电机的调速比较麻烦,调电压的方法调节范围小,硬度差(负载能力),通常调频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N:
只控制启动和停止很简单,一只交流接触器,一只小继电器,一只光电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O:
单片机输出给光耦,光耦触发可控硅,可控硅控制接触器

网友P:
看继电器对应的是多大电压驱动,继电器有一端要接上这个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

网友Q:
必须设计一个驱动电路才可以控制交流电机转速

网友R:
控制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网友S:
要集成光电隔离的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O:
如果电机功率较小的话,可直接使用可控硅带。

网友K:
单片机可以通过高压的可控硅,三极管,场效应,i gbt等

网友N:
实际上可以将小继电器换成可控硅,这样更好控制。

网友:
可以通过高压的可控硅

网友M:
可以选择一个电磁继电器

网友L:
建议楼主先弄清交流电机调速原理。

网友S:
单片机可以驱动继电器,在由继电器的触点控制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再驱动电动机。

网友R:
单片机只能去控制些开关(继电器,可控硅等)然后电机接到这些开关上

网友Q:
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P:
勉强可以的,光耦合器件工作电流可以到5毫安

网友:
查看一下DSP控制电机的方式吧

网友T:
这个不仅仅是通过可控硅就可以控制的,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