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9-07-07):
现在做单片机通讯,在两个板之间,两个板放于同一壳内,时常会带电插拔,不知如何解决合适?

网友A:
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网友C:
应该是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

网友D:
带电插拔的话,一般的都没多大问题的吧

网友E:
需要确定不同的上电顺序吗?

网友F:
什么通信方式?带电插拔怎么了?

网友G:
现在的短路帽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H(2019-08-06):
加一个隔离呢?

网友I:
不带电不行吗

网友J:
加tvs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