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极管be 极的反向耐压比一般二极管要低?

楼主(2019-07-0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硅管与锗管耐压值不一样???

网友B:
嗯, 这个耐压通常都就 6V 多吧.  可能是工艺的问题.
也可能因为不会工作反向情况, 而没有做设计吧

网友C:
发射区高掺杂,可能与此有关。

网友D:
还有基区非常薄。

网友E:
以上兄弟都说的都是对的!主要是参杂浓度和基厚度2个因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