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151k4 ADC读入错误

楼主(2019-07-07):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STM8L 151K4T6的芯片,使用ADC读取电压数据时,总是不成功,现象是这样的,
无论在哪个位置(1--2.5V之间)读出的数据都是 0x04f0(上下几个bLs浮动)

楼主:
void  ADC_Init ()               //ADC单元模块初始化
{
   CLK_PCKENR2 = 0x23;         //COMP1/COMP2、TIM1、ADC1时钟
   ADC1_CR1 = 0x00;             //单次转换,禁止中断、模拟看门狗,12位分辨率,关闭转换开关。
   ADC1_CR2 = 0x00;             //禁止外触发,ADC时钟为CPU时钟,采样时间4个ADC周期

   ADC1_SR  = 0x00;             //将标志位清0,这里只使用EOC(转换结束位)
   ADC1_SQR1= 0x80;             //禁用DMA
   ADC1_SQR2= 0x00;
   ADC1_SQR3= 0x00;
   ADC1_TRIGR4 = 0x07;          //0、1、2通道施密特禁用。
   GPIO_init ( );        //引脚初始化函数,定义各引脚,PA5 引脚设置为悬浮输入。
}

Uint number=0;
     ADC1_SR  = 0x00;                    //将标志位清0,
     ADC1_SQR4 = 0x02;                  //选择目标通道AIN1 (PA5)
     ADC1_CR1_ADON = 1;                  //ADON置1,唤醒ADC
     Delay_Ms(10);
     ADC1_CR1_START = 1;                 //START置1,开始数据转换
     while(ADC1_SR_EOC == 0);           //当EOC(ADC1_SR的0位) 变为1时,停止等待
     ADC1_CR1_ADON = 0;
     ADC1_SR_EOC = 0;             //将转换结束位清0,
     number |= (ADC1_DRH << 8);
     number |=  ADC1_DRL;

网友A:
ADC转换过程是正常的吗

楼主:
正常的,就是不知道它从哪里取得的数据

网友B:
更换多个输入通道

网友C:
对,转换结果是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ADC_Init ()               //ADC单元模块初始化
{
   CLK_PCKENR2 = 0x23;         //COMP1/COMP2 ...

读ADC转换结果必须先读低位,后读高位

楼主:
转换结果是一样的(包括悬空和接地的引脚)

楼主:
原因找到,是这个片子读入的第一个数据是错误的,每次连读两次,丢弃第一个,取第二个就正常了,只是还不稳定。

网友E: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

网友F(2019-08-06):
直接接地试试看读到的是多少

网友G:
别波动了 就接到一个固定值上看看

网友H:
电压基准是什么

网友I:
读取的是哪个数据存储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