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发送一个字节

楼主(2019-07-07):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后,片子就重启,重启后发送一个字节,再重启,一直这样,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何用EEPROM实现掉电**功能?有没有例程呢?SH79F0819

网友B:
写了个程序,原本想法是用定时的方式去控制LED亮灭,但现在发现,无法实现,哪位大虾帮忙看下哪边有问题,另外问下79F166A这颗芯片的中断级别是怎么定义的,有外部中断0,1,2,3.内部定时期从2开始,,
即,我想知道,
void timer2() interrupt xx,这个xx是怎么定义的。。
#include<SH79F166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sbit LED0=P0^2;
void main()
{
T2MOD=0;
TL2=(65536-45872)%256;
TH2=(65536-45872)/256;
TF2=0;
EA=1;//开总中断
ET2=1;//开定时器2中断
TR2=1;//启动定时器2
while(1);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L2 = (65536-45872)%256;  //定时1ms重新附初值低位
  TH2 = (65536-45872)/256; //定时1ms重新附初值高位
  num++;
if(num==20)
{
  num=0;
  LED0=~LED0;
}
}

楼主:
你的bank呢

网友C:
Tmod那里设置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谁有关于sh79f085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E:
上位机软件 及 说明

网友F:
整个系统采用3阶。。出现问题,在1KHZ以下和6M以上,信号都衰减很大,完全不按照放大倍数。芯片的带宽增益积为800M ,够此电路应用。

网友G:
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isp51,这个就是上位机软件。看看help,就是说明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ISP51/ISP51_Win_V2.2.zip

网友B:
085现在支持串口下载了?

网友H:
用S-LAB更好的。

楼主:
讨论完了?那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