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SoC1实现中断?

楼主(2019-07-07):
请问如何在PSoC1实现中断?

网友A:
相信这个页面能帮助你:http://china.cypress.com/?id=4&rID=36720

网友B:
那个链接很好

网友A:
你用的是定时器模块吧?

网友C: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D:
void ISR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TF2=0;
        PA6=~PA6;

}
我用的是16位定时器,需要自己设定定时器频率并且把总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打开。

网友E: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F:
并且,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中断函数写在TDpoll那个文件里头,官方在上面加了#pragma NOIV编译说明,编译的时候不会为中断函数生成中断向量表,这样你始终也进不了中断。应该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并且把中断函数写里头,编译的时候会自己链接过去的。

网友G: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楼主:
CY7C63813,用的是一个定时器,不是模块!

网友H:
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I:
那不知道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J:
对,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K:
楼上两位集合起来就是完美的答案了

网友L:
加驱动芯片和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