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图中发射极电位是多少

楼主(2019-07-07):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负载是什么和如何连接。。。

网友B:
你的负反馈又不是接在U1的OUT上,输出怎么会是6V

网友C:
加个三极管,电路还是电压跟随器。所以,发射级e的电位仍然是6V。

网友D(点评):
R3R4是所谓的限流保护。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对Q1的共发射极电路,只要RL负载电阻不是太小,Q1的Ib、Ic、Ie不会过流。

网友C(点评):
还有:共射电路Ib、Ic不会过流的前提 Vb<Vc,就是集电结反偏,Q1总是处于放大状态,不会进入饱和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个三极管,电路还是电压跟随器。所以,发射级e的电位仍然是6V。

没有发射极负载,电路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