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元件参数

楼主(2019-07-08):
此2元件参数找不到,有哪位大神知道吗?用在CD4011做频率,前面是一个380K晶振

网友A:
看是不是这个频率振荡器:

楼主:
图纸这样的,高频烙铁用的

网友B:
就是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C:
01E 贴片电阻 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E 贴片电阻 是1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