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设备运行维护和检修 无线测温随时随地监测

楼主(2019-07-08):
  电力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是电力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电力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是电力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无线测温小编分别从直流系统、干式变压器、电力电容器、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等4方面阐述了设备的运行和工作原理,并且根据每种设备的运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检修策略和维护方法,以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检查和维护。

  1.直流系统的运行、检修与维护

  这里的直流系统通常是指高频开关电源整流器,用来为继电器、高压断路器、信号母线和其他保护装置提供必要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通常由2部分构成:充电器柜和蓄电池柜。

  直流系统中的充电装置通常由主动和被动2个开关整流器并联形成,并且定期进行轮换使用,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如果其中一个发生故障,则备用装置取代主动装置继续工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运行的可靠性。蓄电池主要为铅酸蓄电池,其特点是容量大、寿命长而且价格较低廉。整流装置在蓄电池电量不足时向蓄电池浮充充电,直至蓄电池完全充满,当交流电供应中断时,蓄电池的电压通过电力电子变压装置加到控制母线上,提供连续的控制母线电力供应。

  2.检修与维护工作的主要目的

  (1)保证对各元件及其相关设备的运行质量和性能;

  (2)保证各元件及其相关联设备的动态稳定性、热稳定性以及绝缘性能;

  (3)维护各装置的运行环境,延长元件寿命通过对配电设备的监控检查,可以准确地了解其运行情况,及时发现错误或其他异常状况。

  3.变压器的运行、检修与维护

  干式变压器在运行时主要会产生以下的一些问题:由于变压器中磁化电感和铁磁材料涡旋电流的存在,变压器在运行时会产生铁耗;同时,由于变压器线圈内阻的存在,变压器也有一定程度的铜耗。配电网的变压器工作在工频状态,因此体积较大,从而产生的损耗较多。这些损耗会转化成热能形式消耗在铁磁材料和绕组上,造成温度上升,可能使变压器和线圈的绝缘层老化,影响其绝缘性能和运行质量,并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事故。因此合适选择变压器的容量、体积等要素就非常重要,在变压器工作时,应密切注意其温度状况,运行时其温度应保证在最高限定温度之下。另外,干式变压器在运行时,允许短时间内过负荷工作,但过负荷量不应超过额定负荷的20%。

  变压器在电力设备中有很重要的分量,从上文可以看出温度的变化是其最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进行无线测温是非常重要的,泰恩科技无线测温系统将温度传感器固定安装在易发热的设备节点上,将数据传输到后台监控上,能够实现24小时的全天候的监测工作。

  在变压器的检修与维护上,首先,配电人员应每天巡视3次以上,每3个月进行一次检修维护。应重点注意空气颗粒物质与尘埃会造成变压器绕组上电压的变化,影响变压器的稳定运行。因此应定期进行变压器的除尘和检查有无因过度潮湿而引起的变压器的放电现象,另外还应注意变压器运行时温度、有无异响等其他异常状况,发现时应尽快处理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4.电力电容的运行、检修与维护

  电力电容器在配电系统中的作用比较重要,由于配电网络的负载多为弱感性负载,运行时发电机需要提供较多的无功功率,这些无功功率一方面影响了发电机的效率,降低了功率因素,另一方面造成了传输线上较多的电压损耗,也造成了电压幅值过低。

  在使用电力电容器的时候,应密切注意其运行状况是否经济和安全。首先,应合适的配置电力电容器的电容值,过低的电容值无法较好的平衡无功功率,过高的电容值造成了运行的不经济和浪费。电容器的电压过高可能造成元件过热以及被击穿,还容易引起电容器产生渗油的状况,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电力电容器的检修和维护在对延长其使用寿命、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1)首先应定期对电容器进行外观检查,通常为每天一次,主要检查电容器是否有漏油、开裂等现象,运行温度是否过热,

  (2)电容器通常由熔断器来保护,定期对熔断器进行检查十分重要,主要检查端子是否松动,运行温度是否异常。

  (3)对电力电容器应进行电压值测定,在实际的操作上,应注意电力电容器须在额定的电压下工作,不得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05倍,在电压超过其额定值1.1倍时应停止使用。

  (4)定期对电力电容器进行电流值检查。

  电容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热引起的设备损坏和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监测避免,无线测温系统可以通过数据记录、实时在线监测、趋势预测能够起到事故预防(到达一定温度值报警)和减员增效(减少巡检人员,避免巡检人员漏检和无效巡检)的作用。发现温度异常立马报警,及时检修能够减少事故的发生。

  5.互感器的运行、检修与维护

  互感器主要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2大类,电压互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其具体工作特点与变压器相似,它可以允许在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幅值的10%时长期运行,在运行中相当于一个电压幅值变压的环节,二次侧不允许出现短路的现象,其又叫做仪用变压器。

  (1)对电压互感器的维护,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运行状况的巡视,注意检查电压互感器的绝缘子是否干净,是否有缺损、放电等异常现象以及渗油和漏油等现象。

  (2)电流互感器的维护上,巡视和定期检查也非常重要。

   总结:对电力设备进行抢修时非常重要的,企业要制定一个完善的检修计划,才能够将电力系统中的每一类设备进行一个定期的检修,确保在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全方面的检修盒实验,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在系统的维护上,应密切注意系统的运行状态,系统运行时的过电压、过电流等现象,以及维护系统运行时的外部环境,促进系统健康安全运行。电力设备易发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对运行中的电力设备进行温度测量工作很有必要,无线测温系统能够满足随时随地的监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