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电容延迟3.3V的单片机断电,请问怎么计算才好?

楼主:
目前测试得3.3V的单片机,用万用表量电流约在10mA左右。需要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延迟关断约在0.5秒左右。在满足时间的前提下,电容体积越小越好。(否则也不需要计算了,直接找个大完事了....)
查了一下,单片机的最小运行电压为 1.8V左右

目前原理图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目前找到比较容易看明白,有例子的公式,就只有这个。(其它的真的看晕,感觉数字符号因为网页的限制有错误现象,真的看不明)

其中Vo应该是3.3V吧,
1、Vt是1.8V吗?
2、电阻应该填多少?话说我也不清楚单片机的电阻是多少..........
3、有其它更直接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A(2019-07-08):
3.3v 10mA,负载内阻 3.3v÷10mA=330Ω
T=0.6RC    C=T÷0.6R=0.5秒÷0.6÷330Ω=2500μF
乖乖的弄只0.1F的法拉电容吧,体积还小一点呢,哈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B(点评):
估算2.5mF,精算大概2mF。

网友C:
猛一看时间要**0.5S,容量不会很大。

法拉电容容量及放电时间计算方法.pdf (5.24 KB) 根据此文档计算的话,大于3.3mF的法拉电容即可。

11mF法拉电容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一看时间要**0.5S,容量不会很大。

根据此文档计算的话,大于3.3mF的法拉电容即可。

感谢详细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v 10mA,负载内阻 3.3v÷10mA=330Ω
T=0.6RC    C=T÷0.6R=0.5秒÷0.6÷330Ω=2500μF
乖乖的弄只0.1F的 ...

最近也在计算这个问题,T叔的公式不完整吧

完整公式是不是

U1=经过时间T后的电压
U0=初始电压

网友A(点评):
t=0.6RC是简易估算,哈哈,不考虑电压段范围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0.6是怎么估出来的?用我的公式计算楼主的问题,和你算出来的误差10%左右,我计算电阻50欧,电压从5V降到4V,时间是0.01秒,用你的公式和自己的公式,结果相差3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这是经验公式.搞应用设计没人象你这么折腾的,经验公式估个大概,弄个实样试一下就ok了.

网友E:
你首先得测试出来,到最低电压,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要知道,单片机在各工作电压条件下,单片机运行条件不变前提下,很多时候,负载特性更接近电流性负载而不是电阻性负载。
比如我在1.85V时候,必须测试出该时刻工作电流,如果稍微有所下降,但是完全不符合欧姆定律,则说明负载更像是一个恒流特性,这时候,你可以用最高电流和最低电流的平均值做恒流放电来计算延时,C=I*t/v。
没有测试过你用的单片机电流消耗情况,如果按照恒流计算则:
C=0.01A*0.5S/1.5V=0.00333333333333333F=3.3m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得测试出来,到最低电压,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要知道,单片机在各工作电压条件下,单片机运行条件不变 ...

电容放电是对数函数,用最高电流和最低电流的平均值做恒流放电来计算不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放电是对数函数,用最高电流和最低电流的平均值做恒流放电来计算不妥吧 ...

你测试过后再来回复吧。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般的单片机负载肯定不是典型的阻性负载,应该说为典型的恒流负载+阻性负载组成。
如果测试下来结果,你这个(特殊的)单片机更符合阻性负载特性,则当然可以采用指数函数来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3v 10mA,负载内阻 3.3v÷10mA=330Ω
T=0.6RC    C=T÷0.6R=0.5秒÷0.6÷330Ω=2500μF
乖乖的弄只0.1F的 ...

时间常数不应该是R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时间常数不应该是RC吗

放电时间计算:
初始电压为E的电容C通过R放电
V0=E,Vu=0,故电容器放电,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exp(-t/RC)
t=RCLn[E/Vt]
以上exp()表示以e为底的指数;Ln()是e为底的对数。

设E=5v    Vt=2.7v   Ln[E/Vt]=Ln[5/2.7]=Ln1.8=0.61
t=RCLn[E/Vt]t=0.6RC

   拜托,勿要再穷追猛打了,哈哈

网友G:
设计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MCU的启动时间;
以及电源对电容充电的电流限制问题,电源的最大的放电电流限值。

网友H:
这个问题涉及到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要用到积分计算。计算需要自己去补习电路基础和微积分。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做实验测试不同电容量的维持时长。我提醒一下:电压的维持时间,不应仅仅局限于MCU的工作电压部分,还应考虑到影响作用最大的电源前级的输入电容蓄能,和必要的断电时与外部电源的分割。另外如果能检测到外部掉电时,关闭不需要使用的外设单元尽可能降低电路的总工作电流,也是可以适当延长持续供电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