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LabVIEW平台的车用带轮 多参数检测仪的研制

楼主(2019-07-08):
使用STM32开发汽车带轮监测仪器,使用labview上位机进行数据的分析。

楼主: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上,汽
车行业蓬勃发展,以此对车用带轮部件需求愈发加大,同时,对带轮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带轮实物图如图1.1所示。汽车制造商要求带轮合格率需达到100%
若出现一件不合格工件,将予以全部退货。因此,带轮加工后的检测环节尤为重
要,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避免损失不可或缺的手段。
    现阶段,工厂对生产出来的带轮多采用人工方式检测,使用游标卡尺,百分
表等通用量具〔0,环节繁琐,人工测量产生的读数误差较大,员工在测量完成后,
还需手动记录相关数据,工作繁重还不能保证数据记录的正确性。管理人员得到
的测量结果往往是滞后的数据,不利于现场查出不良率,且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为了满足厂商对带轮产品生产后检验测量的要求,论文研究了一种采用自动化数
据采集技术的快速检测设备替代以往人工检测方式,可一次性将多个参数显示出
来,精度高,速度快,还减少了人力资源的配置。该系统检测一个带轮所用时间
仅需数秒,大大提高了带轮的检测效率,这样可以及时发现生产线的问题,避免
传统办法因检测周期长而造成的大量废品,从而为企业节省大量成本。设备管理
方伸,节省管理费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楼主:
    目前制造企业对生产出来的带轮工件的检测工作,依然采用多个工位,流水
作业的形式,以通用量具为手段,对带轮作以下检测:
    (1)内径/圆柱度。气动量仪操作简单,配合合适的量规,将被测工件穿入量
规上,通过玻璃管上有刻度的浮标读出测量值,以其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圆
柱度。因为气动量仪在测量过程中,人为误差小,不会影响精度;气动测头与被
测件不直接接触,测头可减少磨损,延长使用寿命;测量主体与测头用通气导管
连接,使用中方便、灵活。正因为它具备的多种优点,在机械制造业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2)外径。工厂里常用的测量外径的工具是外径千分尺,以千分尺夹持带轮,
旋转棘轮,读取数值,一般选择多个点求其均值,以减小误差。千分尺的测量精
度较高,但根据测量人员的熟练度不同,人为选择的夹持的两点是否处在带轮外
径上并不可知,全靠操作人员的主观测量。
垂直度。使用市场上专用的垂直度偏差测量仪进行测量。
外圆跳动。将带轮和百分表同时固定,带轮外圆周检测面抵住测头,人
(3(4
工旋转一周,测得测量表指针的最大摆动即圆跳动的值。
    (5)平行差。将带轮放置于测量平板上,使用高度杠杆比较仪在工件环面测
量一周,以测量值的最大变化量作为平行差。

楼主:
    传统制造业在寻求转型,需要更多的智能化的测试设备,市场上也存在一些
带轮检测设备。如北京某公司推出的一款设备,采用机器视觉技术,运用非接触
式光学测量方式,通过光幕扫描带轮齿形,获得齿形轮廓坐标数据,并通过数学
模型,根据坐标点计算出相应参数;使带轮转动,获得跳动数据,求得跳动参数,
并自动判定是否合格,如图1.2所示。
    传统制造业在寻求转型,需要更多的智能化的测试设备,市场上也存在一些
带轮检测设备。如北京某公司推出的一款设备,采用机器视觉技术,运用非接触
式光学测量方式,通过光幕扫描带轮齿形,获得齿形轮廓坐标数据,并通过数学
模型,根据坐标点计算出相应参数;使带轮转动,获得跳动数据,求得跳动参数,
并自动判定是否合格,如图1.2所示。

楼主:
    (1)制造工厂现阶段所用的通用量具检测的方法,操作简单,一个检具对应
一种测量参数,针对性较强,但是功能单一,需要多个操作人员执行;
    (2)某些参数的检测跟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较大,选取的采样点数和人员
的操作水平对结果产生的误差影响较大;
    (3)因为此类工件需要大批量检测,操作人员在大量的重复性的检测之后,
极易出现视觉疲劳,产生误判的结果;
    (4)市场上的通用检测设备测量的参数主要针对齿形轮廓和跳动,针对性较
低,无法满足客户的检测参数要求,此类产品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指标测量,其余
多项指标还需要按传统方式补充检测,故实用性较低。

楼主:
    数据采集,是根据需要采集被测量信息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数据采集技术朝着智能化、集成化、远程化的方向进步。现阶段,数据采集
技术在日常生活、工农业设备以及其他众多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是一门强调
实践性的技术。同时,它还与测量、传感器、信号分析、微控制器、计算机信息
技术等多种技术深度结合。人们可以通过对传感器信号的测量、分析、控制,实
现对生产或运作过程的测量、控制、管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数据采集是通过对
各种传感器的电压、电流信号的取样反应被测要素的变化,实现人类观察的目的。
    数据采集系统最初是由军事上的测试系统发展而来,初期多为专用的定制性
质的系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开来,逐渐发展出了通用的数据采集和自动控制系
统。这一阶段的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由计算机、通用接口总线和仪
器仪表采集器组成,主要用于实验室环境;另一类由数据采集卡、计算机和标准
总线组成,主要用于工业现场应用。该阶段的数据采集系统在测试目标发生变化
时,只需要更改相应的采集卡即可完成硬件平台的搭建,在应用上更为灵活,提
高了开发人员的选择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集成电路技术飞速发展,数据采
集系统的体积越来越小,性能不断增强,随着市场需求增大,高性能的单片数据
采集系统应用而生[f210

楼主:
    测量方法可分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直接测量是指无需通过数学模型
的计算,借助于相应的工具对被测要素直接测量。如使用游标卡尺测工件的高度,
卡尺读出的数值即为工件高度。这种方法直观、方便,从而最为广泛地被采用。
然而在实际情况下,很多零件很难使用工具直接测量其参数或者费时、费力,大
大增加成本,特别是大批量检测过程中,直接测量法是不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间接测量,通过数学模型间接的计算得出测量结果往往会更加适合

楼主:
    比较测量法是通过被测要素与标准件对应参数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被测参
数相对于标准件的差异。而标准量是用其他高精度仪器标定出的精确的数值,所
以,被测参数的量值就等于差异值与标准量的代数和。这种方法,只需要把标准
量标定出,被测参数的量值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得出〔J}O

楼主:
    电感式传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将被测要素转换为线圈自感或互感的变化,经
过特定的电路转换成电压或电流的变化量输出,广泛应用于微小位移的检测「6]0
    传感器测量精度应满足最严格参数公差范围的五分之一,系统中圆柱度公差
范围15 }m,所以传感器分辨率至少在3}m以内;钡J量范围满足最大参数,即100}m
以上且具备冗余;因本系统用于大批量的检测,应选择反复性较好和机械寿命较
长的器件。

楼主:
    本设计针对外径、高度、平行度、垂直度参数的测量需要,选用的电感式传
感器型号为欧姆龙DSSN,该型传感器测量范围4mm,分辨率达到0.4}m,反复性
低至1.6}m,配合相应的放大器,可有两种信号输出方式,电压输出一SV}+SV或
者4}20mA电流输出,其电压/电流输出曲线如图2.4所示。

楼主:
    气动式传感器具有非接触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可以对复杂
形状的物体进行测量,配合对应的机械方案,给常规手段不易测量的参数提供了
一种很好的解决思路〔}7。本设计选择了气动式传感器测量带轮的内径、垂直度、圆
柱度参数。
    气动式传感器是利用通常的气动测量原理,将被测量(如尺寸大小等)转换
成气压变化或者气流量变化信号,再进一步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9l。气动测
量原理是把被测尺寸量的变化转换为气室中压力的变化或管路中流量的变化,因
此原理上气动测量分为压力式气动测量和流量式气动测量。本设计选择的气动传
感器属于压力式传感器。
    气动式传感器示意图如图2.5所示,三组气动传感器喷嘴对称的分布于气动量
规的侧面上,每一组相互对称的喷嘴内部联通,这种设计保证了喷嘴喷出的气体
压力是对称相等的,因此夹装在量规上的带轮是具有自定心功能。

楼主:
    根据上表中电压和位移的对应关系拟合的线性曲线如图2.6所示。观察曲线发
现三组通道位移与电压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线,A通道在0-20},m存在明
显的非线性关系,应当使用分段函数描述他们的关系。本文中使用一维线性插值
的方法,由此将采集到的电压值计算为位移值。

楼主:
    机械结构中气动功能的实现是依靠气缸活塞杆推动连接部件运动,气缸是引
导活塞在缸内进行直线往复运动或者摆动往复运动的金属机件,是将压缩气体的
压力转换成机械能的气动执行元件。按照活塞供气的方式,直线往复型气缸又可
分为单作用气缸和双作用气缸。气缸的主要组成有:缸筒、端盖、活塞、活塞杆
和密封件等。缸筒的内径大小代表了气缸驱动能力的大小;端盖上设有进、排气
接口,用以接至外部起源,是气缸的动力接口;活塞是气缸内部的受压零部件,
双作用气缸内部有左右2个腔室,一侧进气,活塞受力向另一侧运动,为防止两
腔窜气,内部设有活塞密封圈。设计中选用的气缸需要在一个方向上有可靠稳定
的伸展和缩回运动,选型时选用了单活塞双作用气缸,且内置缓冲,减小冲击。
    (1)如图2.7所示是气缸1及其联动部件。气缸活塞杆依次与波纹管联轴器、
隔板和电机连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联动机制。气缸工作时要求工作台面平行度
尚好,否则易造成导杆扭曲,影响气缸的性能和工作寿命。为方便电机在工作台
面上的移动,设计了直线导轨,降低了摩擦力,也减小了对气缸输出的要求。波
纹管联轴器具备一定的弹性,用于吸收振动,减小活塞杆的直接冲击,使后级器
件相对平稳的运行,实现了缓冲的作用。

楼主:
    (3)气缸3使用的是SMC的薄型气缸,体积小,结构紧凑,
传动场合。该气缸上安装夹具,用于固定电感传感器。 选用的气缸活塞上均安装有磁环,在缸筒上配合磁性开关,
适合行程较短的即可通过判断活塞位置来分析气缸运行状态。

楼主:
    空气压缩机提供的气源接入系统气路中的二位三通电磁阀,该阀作为总开关
控制整个气路的通断。系统中需求气体的器件如气缸和气动传感器各使用了一个
调压过滤器,避免气缸动作时,气压的变化影响到气动传感器的测量。气路流程
如图2.10所示。
    调压过滤器,顾名思义,是集调压和过滤作用为一体的器件。空气中含有水
汽,若直接将气源接入电磁阀而不做过滤处理,在长时间工作下,有可能会造成
电磁阀积水,损伤器件,过滤器可以过滤空气中的水汽,保护器件长久的运转。
该器件的调压功能是为了给后级气动元件提供稳定合适的压力,若压力过大,气
缸运行速度较快,会形成一股冲击,引起工作台面振动,影响测量,通过调压器
的调节,可将速度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一个调压过滤器过滤空气后给3个气
缸供气,而不同的气缸因体积、推动质量的不同,需要不同的空气压力,单单通
过调压过滤器无法给所有气缸提供合适的气压。本设计中,在气缸气体接口处均
安装有速度控制阀,方便调节气缸运动的速度。

楼主:
    1、电压采样。需要将传感器输出电压变换为0}3.3V,可使用求和电路将输出
电压转换为O}IOV,再使用比例算法电路按比例缩放至0一3.3 V。转换电路如图2.11
所示,当多个输入信号同时作用于集成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时,就构成了同相求和
运算电路[}lo}o Un为传感器输出电压,UIZ为外接SV基准电压源,为保证最后输出
电压的变化仅由UII引起,尽量减小电路中参考电源对输出信号的影响,Ura应选
择高精度的SV电压基准。

楼主:
电流测量。使用4}20mA电流模式,而片内ADC只能对电压采样,通过
以下电路将4}20mA转换为电压输出电路设计如图2.12所示。可以直接使用采样
电阻获得电压,后接一级电压跟随器作阻抗匹配,接入ADC引脚[12]。采样电压范
围0.6一3 V,未充分利用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STM32片上有三个独立的ADC,最多能实现三路同步采样,而本系统中设计
6路同步采样,故该方案等时间间隔采样会出现偏差。
    方案2:使用外置模擞转换芯片
    模数转换芯片的选择,根据本应用的场合和需求,应主要考虑多通道同步采
样及采样范围,其它参考的指标有:采样速率、采样精度、无杂散动态范围、信
噪L匕、孔径误差等[13]0

楼主:
    由于本文针对的是对电感式传感器和气动式传感器的信号采样,电感式传感
器中输出的是双极性信号,因此ADC的选择上首先考虑其采样范围。设计中使用
了6组采样通道,因此应选择多通道的ADC。系统中对采样的精度要求较高,应
选择非线性度变化较小的器件。本设计在算法处理中,要求同步采样数据,STM32
内置ADC的多通道采集是通过开关复用实现,不能做到6通道同步采集。非同步
采集的数据不同时处在与带轮轴线垂直或平行的线上,使得算法处理出现偏差,
不能反映真实的参数信息。
    综上所示,系统选用ADI公司生产的高速多通道模/数转换器AD7606 o AD7606
是8通道双极性的16位ADC,最高可支持200KHz同步采样,积分非线性误差
士O.SLSB,也即与真实值最大偏差士0.07mV o

楼主:
    电磁阀是实现自动化测量的驱动器,在控制系统起到调整流体介质的方向、
流量、速度等参数。电磁阀从原理上可分为直动式、分布直动式和先导式,本设
计中使用的是先导式电磁阀。当线圈通电,在电磁力作用下使先导孔打开泄压,
此时主阀背腔压力低于进口压力,流体动力在压差作用下推动活塞;当线圈断电,
磁场消失,弹簧复位使得先导孔封闭,与先导孔相连的腔室增压,流体压力和弹
簧力的作用下,活塞复位,关闭阀门[t630
    系统中选用的二位三通阀作为气路总开关;
    选用先导式S通电磁阀作为气缸执行动作的驱动器,具有二位单电控,内部
弹性密封和过电压自保护功能,相关参数如下:
    (1)使用流体:空气;
    }2)内部先导式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3)最高动作频率:SHz;
    (4)线圈额定电压:24V;
    (S)消耗功率:0.4W(带灯)。
    电磁阀内部包含感性元件,为避免通断电瞬间的尖峰电压对单片机控制信号
的干扰,常用的隔离方式有继电器隔离、变压器隔离和光藕隔离。本设计中电磁
阀的开关和时间控制精度要求不高,采用TLPS21光藕隔离的方式,使前级和后
端电路之间没有电的直接联系,通过光藕使能端的导通与否,从而实现对后端电
路的控制,也即低电压对外部高压的控制。如图3.b所示为双通道电磁阀控制电
路,1N4004作为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在输出两端,是为了消除断电后线圈产
生的反向电动势,保护元件不会被反电势击穿。
    TLPS21-2GB负载端集电极一发射级击穿电压Vc}o=SSV,电流传输比率
CTRS' 1000l0 } Ic最高输出SOmA。为使该电路驱动更大功率的器件,提高通用性,
在光祸负载端接一级三极管电路。

楼主:
    磁性开关是利用磁场信号来感应的一种开关器件,系统中用来检测气缸活塞
运动的状态。本设计中选用SMC两线式磁性开关,内部封装了两片磁簧管组成
的触点开关,如图3.7所示,气缸上的磁环靠近时,两根磁簧管被磁化而使触点
闭合,形成电回路;当磁环运动离开后,磁性开关脱离了磁场范围,磁簧管失磁,
触点断开,电信号消失[(m1Us1。根据磁性开关的这种特性可以设计相应的电路来
检测到气缸活塞位置,从而进行下一步的测量动作。

楼主:
    步进电机是靠控制输入脉冲数量来实现转动的角度,可用于高精度的定位、
传动、速度控制等,应用广泛[[19]。系统选用减速步进电机,步进角度1.g0,相电
流1A,配以电机驱动器,在电路上仅需要设计相应的接口电路,如PWM、使
能接口、方向位等;电机驱动模块要求脉冲高电压为3.6}SV,单片机产生的高
电平为3.3V,单片机无法直接控制电机驱动器,还需设计电平转换电路。系统
要求电机在测量时匀速转动一圈,因此需要一路固定频率和固定脉冲数的PWM
来控制电机转动一圈。

楼主:
    方案2:使用光祸进行电平转换
    如图3.10所示,CP, ENA是3.3 V信号,经过光祸转换成SV信号,该电路
搭建简单,对于20KHz以下的低速信号可以调制出良好的信号。

楼主:
    AD7606可对8个模拟输入通道进行同步采样,可采样双极性输入信号,供
电仅需单SV电源。AD7606各模拟输入通道均内置钳位保护电路(钳位电压
16.5V)、数字滤波器(与过采样同步使用)、采样保持放大器、16位高速ADC以
及高速并行和串行接口等,同时所有通道均能以高达200ksps的吞吐速率采样[[20]a
    (1)模拟输入范围。
  根据系统信号所需的输入范围,通过RANGE引脚选择士SV或士lOV输入范围。
    (2)模拟输入阻抗。
    AD7606的模拟输入阻抗固定为1 MS2,不随AD7606采样频率变化。较高的
输入阻抗允许传感器信号可以直接与采样芯片的输入引脚相连,简化或免除前置
跟随器的设计。
    (3)输入钳位保护。
    图3.12显示了钳位电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钳位保护电路允许输入过压
士16.5V o

楼主:
    (4)模拟输入抗混叠滤波器。
    AD7606提供了抗混叠滤波器,在士SV,-3dB带宽典型值为1 SkHz,士lOV
带宽典型值为23kHz o
    (S)采样保持放大器。
    采样保持放大器在CONVST x的上升沿对8个输入通道进行同步采样,一
个器件的8个采样保持器以及不同器件的采样保持器的孔径时间通过设计保证
严格匹配,因此,一个系统中允许多片AD7606同步采样。AD7606所有通道的
转换时间4},s } BUSY下降沿表示所有通道转换结束。
    (6)内部/外部基准电压。
    设置REF SELECT引脚,选择AD7606内置2.5 V或外部2.5V基准电压源,
2.5V基准电压会被内部缓冲放大至4.5V,此4.5V是ADC所用的基准电压。
    (7)数字滤波器。
    AD7606内置一个可选的数字滤波器,在较低采样速率或者更高信噪比或更
宽动态范围的应用中,使用该滤波器能得到更好的采样效果。系统中采样频率较
低,应使用数字滤波器。
    OS引脚选择采样倍率,如设置OS=010,即采样倍率4,则在下一个CONVST
上升沿采集各通道第一个采样点,一个内部产生的采样信号采集所有通道的其余
3个点,然后对这些点求均值,从而改进了SNR的性能。表3.3所示为过采样倍
率与采样速率之间的关系。

楼主:
    ADC采集数据后通过USB传送至上位机处理,USB是一种用于规范主机与
外部设备连接和通信的接口技术。自19%年推出USB1.0协议至今,USB技术
和应用发展迅速,己成为个人电脑和大量的智能设备必配的标准接口。它支持同
步和异步的数据传输,通过集线器可连接多个设备,最多达127个;使用灵活,
支持热插拔;简单易用,低成本的制式的电缆和插座;整体结构易于升级,能适
应各类新生的应用。
    STM32F103ZET6单片机自带有USB从控制器,符合USB通信规范;通过
一个专用的数据缓冲区来完成主机部分和微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可被USB
外设直接访问。STM32的USB模块与主机通信,根据USB规范实现令牌分组
的检测,数据发送或接收以及握手分组的处理。传输过程中的格式,包括CRC
  (循环冗余校验)的生成和校验都是由硬件和相应固件库完成。STM32控制器
的主要特征有:
    (1)符合USB2.0全速设备的技术规范;
    (2)可配置1到8个USB端点;-------一
    (3) CRC生成/校验,反向不归零编码解码和位填充;
    (4)支持同步传输,支持批量/同步端点的双缓冲区机制。
    USB硬件由四根线组成,除VCC, GND外,还有两根采用差分电压方式传
输数据的信号线,分别为D+, D-,对应STM32的PA12, PA1l a USB从设备接
入主机时,主机需要判断是否有设备接入以及接入的是高速设备还是低速设备。
在硬件上,D+上拉1.SKSZ的电阻则识别为高速或全速设备,D一上拉1.SKSZ的电
阻则识别为低速设备。STM32支持USB2.0全速设备的技术规范,本设计中在
D+上拉1.SKSZ电阻以选用全速模式,电路设计如图3.13所示。

楼主:
    为方便进行软件程序调试,设计了串口调试电路,用于在调试程序时把一些
信息输出在电脑端的串口助手工具上,从而了解程序运行是否正确、找寻程序出
错位置、修订相关参数等。
    CH340是实现STM32和PC端串口通信的转接芯片,可将普通的串口升级
到USB总线;现在的计算机普遍取消了串行接口,CH340也可为计算机扩展异
步串口,CH340电路如图3.14所示。
    在本设计中,USB转串口主要利用其调试程序,在配合对BOOTO} BOOT1
的控制,也可作为备用的程序下载接口。

楼主:
    电路设计上,本设计对数据处理依赖对信号的采样,要特别注意电路布局的
抗干扰设计。电磁干扰分为两类: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干扰可使得信号传输时
发生降级,包括内部器件之间的祸合以及电路间的寄生祸合,所以对于微控制器、
AD7606、稳压电源等集成电路芯片的布局设计应遵循生产厂家提供的设计规范;
此外,外部的电磁环境、温度、湿度等也会对设备产生干扰。本文在电磁兼容方
面采取的措施如下:
    1、电源抗干扰处理。
    电源干扰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干扰,主要表现在浪涌和尖峰电压。外接的12V
和24V采用非共地的开关电源,同时在电路中12V电路系统和24V电路系统要
做好隔离的措施,本文中使用了光祸隔离。SV稳压芯片LM2576中,选用低ESR
的铝或担电容作旁路电容,防止在输入端出现大的瞬态电压。根据负载参数计算
电流的大小,电源线和地线应尽量粗而短,以减小环路电阻。
    2、地线设计。
    良好的接地设计可以有效的降低外来电磁干扰和器件间干扰,以保证设备稳
定可靠的运行。地线尽量加粗,使其能通过三倍于设计电流,增强抗噪性能;电
路中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的地线分开设计,最后单点接地连接到电源地,本设计
中采用单点并联接地的方式。
    3、去祸电容的设计。
    在数字电路中,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个状态时,会产生一个瞬间的电
压噪声。在各元件的输入端对地接入高频特性良好的0.1叮的陶瓷电容作为高频
去祸;对于集成电路芯片应布置一个或多个去祸电容,如STM32芯片中布置了
4个0.1叮的电容去藕;去祸电容的位置也是要尽可能的靠近相应的器件。
    4, USB差分线的设计
    USB协议定义由两根差分信号线传输数字信号,若硬件上差分线布局的不
适当,很可能造成通讯不稳定或是无法通讯。差分线绘制时应遵循以下要求:
    (1)在元件布局时,尽量使差分线线路最短;
    ②优先绘制差分线,一对差分线上尽量少用过孔,若因布线需要放置过孔,
需对称放置;
    (3)对称平行走线,这样能保证两根线祸合,避免90“走线;
    (4)保证线长匹配。由于器件实际的布局、走线空间等多因素影响,差分线
在长度上并没有严格匹配,将导致差分阻抗不一致,还会引入共模信号降低信号
质量,进而影响到信号完整性。所以,若无法避免差分信号长度不匹配的情况下,
要考虑到补偿较短的线,使其匹配。
    (5)为了减少串扰,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其他信号网络及地线离差分线的
间距至少20mi1,覆地与差分线的距离过近将对差分线的阻抗产生影响[[21] o

楼主:
    STM32数据采集卡上电后,先启动初始化过程,包括时钟初始化、GPIO初
始化、ADC初始化、PWM初始化、USB通信初始化等。气缸活塞可能因为人
为或突然断电等意外处于伸展状态,所以系统上电后在没有接受到指令的情况下
将各气缸复位。然后等待上位机的指令或者外部测量按键的触发。当接收到测量
命令后,STM32控制硬件进入测量过程。在测量过程中,各个执行部件遵循严
格的顺序,运动环节的错位,不仅影响到测量结果,还可能损坏设备和仪器,造
成损失。图4.2标示了各气缸测量时的运动方向,气缸1推动电机使得齿轮与待
测工件啮合,气缸2推动薄型气缸3和传感器至预定位置后,薄型气缸3向下将
传感器置于带轮环形面上;AD采样程序启动,STM32驱动电机以预先设定的频
率转动,待测量完毕后,各气缸复位。
    由3.4小节可知,控制F=0,则电磁阀顺向导通,相应气缸按照图4.2示箭
头方向运动;F=1则电磁阀逆向导通,气缸恢复原来位置。以PPF1, PPF2, PPF3
作为各气缸的控制端,PPF4为总阀控制。PPF4为0时总阀导通,给后面的气缸
提供气体动力。

楼主:
    PWM控制着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圈数,由3.6.3小节可知PWM频率的计算方
法。STM32具备多种输出PWM的方式,与定时器相连的引脚都可以输出PWM
脉冲,普通IO口也可以用定时的方式输出PWMo
    方案1:定时器定时翻转IO口电平获取PWM的输出。
    STM32最多可有8个定时器,其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都可以用作基本
定时任务,定时时间到后翻转IO,获取一个方波。
    该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于实现,可以控制PWM输出的具体脉冲数;缺点
是若PWM频率过高,会频繁进入定时器中断,影响其它任务的执行。
    方案2:定时器PWM模式下获取脉冲的输出。
    STM32的定时器中,除TIMER6和TIMER?基本定时器外,都可以用来产
生脉冲输出。其中,通用定时器可同时产生4路脉冲输出,而高级定时器更是可
以产生多达7路的脉冲输出。而本系统中仅需求一路脉冲数可控的PWM输出。
    该方法的优点是利用硬件产生脉冲宽度可调的,频率可调的PWM输出,缺
点是无法控制脉冲的具体输出个数。
    方案3:定时器同步的方式获取PWM的输出。
    STM32中所有的定时器都有在内部相连,可用来定时器同步或链接。配置
一个定时器为主模式,它可以对配置为从模式的定时器的计数器进行提供时钟、
启动或复位等操作。图4.4显示了触发选择和主模式选择模块的情形,图中配置
定时器1作为定时器2的预分频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这个能用在什么上边呢

网友C:
采用机器视觉技术,运用非接触 式光学测量方式,通过光幕扫描带轮齿形,获得齿形轮廓坐标数据,

楼主(2019-08-07):
基恩士的 光电 或者激光 微距传感器 效果性能灰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