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人求问 这种升压模块中的电感及二极管作用 可不可以不要

楼主(2019-07-08):
看到许多升压电路中都有这种电感以及Dbst这种二极管  没查到多少资料  请问他们有什么作用?可不可以不要?

@blade55 :已经知道了 谢谢回复
搞清工作原理就什么都知道了,你问的问题手册上都有。

网友A:
都是必须有的元件,不能省。

@sherryyyy :不一定要用肖特基。1N4148之类的管子也可以用,一般电流需求很低,但耐压要根据应用选择
那请问这些元件起什么作用呢?那个二极管是肖特基吗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电感是储能元件,是这个电路的核心元件之一。
那个DBST和CBST是高端开关管(M2)驱动电路的供电电路。在低端开关M1导通时,VCC通过DBST给CBST充电;当M1关断时,M2导通,而M2的栅极驱动电路在这个时候是由CBST供电的。这种供电称作自举供电。

网友B:
升降压电路,电感、二极管都是核心。

网友C:
BoOst电路中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

@sherryyyy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台湾远翔芯片,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sherryyyy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台湾远翔芯片,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伟林电源 :好的 我看看手册 谢谢回复
@sherryyyy :可以选择的芯片太多了,mc34063即可、
@伟林电源 :电流取值在5mA-20mA之间,也就是150mW-600mW
@sherryyyy :这个要看你输出功率多少了
那请教一下 一个DC-DC升压电路输入7V 输出30V 有什么升压芯片可以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