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疑问

楼主(2019-07-08):
本人工科,电学相关专业,普通电子工程师一枚。从大学学习模拟电路开始,就一直没有能理解理顺NPN/PNP型晶体管的基级电流究竟对于管子的整体工作意味着什么,基极电流Ib是怎样控制集电极电流Ic的。归纳起来有两个问题:1:集电极电流是怎么样反向通过集电极PN结的,2:基极电流Ib是怎么样去影响并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工作数年后,翻看了N本模拟电路书,查找了N次网络,询问过N个经验丰富的电工和数个刚刚毕业的面试者,没有一次能够明白说明NPN/PNP型晶体管的基级电流究竟是怎么样去影响管子以达到控制集电极电流Ic的,网上和我一样有疑问的电工不在少数。大多数书籍都只是泛泛地说了射极电流中的电子会有一部分扩散到基极,并维持一个比例,也就是β,直接过渡到结论Ic = βIb。集电极PN结明明是反向偏置的,为什么电流能从集电极(N端)通过基极(P端)到达发射极的
问题
    为了更好的说明三极管工作的整个工作过程,我先抛出来三个问题:
       1:我们都知道PN结有单向导电性,三极管的结构如下图,那三极管共射接法的时候为什么电流可以反向通过极电PN结。

2:基极电流Ib是怎么样去影响并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大多数书籍都只是泛泛地说了射极电流中的电子会有一部分扩散到基极,并维持一个比例,也就是β,直接过渡到结论Ic = βIb。然后用类似于下图的比喻性质去解释。对于应用层面来说确实没有问题,这样使用三极管的产品随处可见,包括我曾经的很多电路。但是工作多年后,渐渐会发现,凡事都有一个原因。那么三极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从微观角度上怎么解释Ib控制Ic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拿场效应管MOSFET来说明的话,很多模拟电路书籍和资料都非常详细、清晰的了描述了栅极电压是怎样控制漏源之间的导电沟道的。但是到了三极管这里就一直被含糊其词过去了。

感谢各位的指引和解答,这几天网上搜罗了一番,问题总算有了一个清晰的解答,而不是那种类比性质的比喻了。我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文档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whtwhtw @西门看雪 @叶春勇 @戈卫东 @刘志伟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想寻求大家帮助,不一定要公式推导,哪怕思路和原理性的解释也行。因为我实在无法把这个公式和Iceo、Icbo的定义联系起来。问题如下:
很多模拟电路书上(包括童诗白版本)都直接将Iceo = (1 + β)Icbo,都是直接
给出的公式。但是我们仔细看看Iceo 定义和Icbo 的定义:
Iceo:是指在基极B 开路,集电极C 发射极E 两极在规定电压时之间的漏电流。也就
是器件手册上的Iceo
Icbo:是指的发射极开路时集电极、基极之间的反向电流值
从定义上我一直不明白怎么能得到上面的公式结论?这个疑问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合
适的解释。我也尝试找过很多资料,但目前仍未得解。而且我也认为这个关系是应
该关联影响放大倍数β 的真正原因。

@whtwhtw :这个我网上看过,比模拟电路书籍上好很多。但是有很多一部分也是采用形象比喻的方式,我自己搜集整理了一个简单的文档,供大家参看讨论
见回复:https://bbs.21ic.com/icview-2833732-1-1.html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水流来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建议改行不要学什么电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水流来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建议改行不要学什么电子了吧。

我的问题是很多都是以水流的的这种图来比喻解释,很少有解释清楚的。那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基极电流Ib是怎么样去影响并控制集电极电流的?

网友B:
我对三极管是来自datasheet:
三极管ib和ic成β倍,ic增大,β减小。、
至于为了解释三极管为什么是这样,引入了新的概念,电场呀,多子,少子,空穴呀。
为了解释这些,又要定义多子,少子,空穴,
这样循环搞下去,不是个事。
所以,教科书的解释只是某篇论文的假说。
为什么是假说呢,因为三极管的模型和mos管的模型,还在更新。表示三极管和mos管有些东西还没搞清楚。

网友C:
我们大部分电子工程师,是面向工程应用的,只要知道如何使用三极管,如何计算,已经足够了。
我们又不是物理学家,又不是研究微电子的,何必对内部机制了解的很清楚呢?
合理定位自己很重要,人生苦短,要学的东西很多,不能样样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三极管是来自datasheet:
三极管ib和ic成β倍,ic增大,β减小。、
至于为了解释三极管为什么是这样, ...

确实如此,对于应用层面是没有问题。我也是一样,虽然不明白,但是应用了很多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疑问一直存在,而且在做很多失效件分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无法下手了。我们确实不在屋里分析,但是直观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大部分电子工程师,是面向工程应用的,只要知道如何使用三极管,如何计算,已经足够了。
我们又不是物 ...

确实如此,对于应用层面是没有问题。我也是一样,虽然不明白,但是应用了很多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疑问一直存在,而且在做很多失效件分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无法下手了。而且这个疑问我查阅众多文献也没有得解

网友D:
最后那个 水管的 很形象啊

网友B:
这个可以看看美国国防部的的可靠性设计mil-hdbk-338b2
其中三极管的可靠性设计有
1、结温
2、vcb,vce,vbe
3、电流
4、功耗
5、安全运行区间
我刚搞电子设计,经常碰到三极管失效,且三极管极易失效。电流都够呀。可是别的地方不够。
例如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瞬间的电压很吓人。vce都是80V以上。一个24v的继电器,电动势高达400V。
如果你的电路板,三极管是和别人接口的,你不考虑短路,也很容易坏。如果这个三极管只是给别人一个低电平信号,你就可以串个100欧的电阻。这样三极管可靠性急速提升。
所以在三极管电路设计的时候,首先要区分是pcb板内的电路(不与人对接),还是pcb板外的(与别人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看看美国国防部的的可靠性设计mil-hdbk-338b2
其中三极管的可靠性设计有
1、结温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确实是。公司规模中等,最近有一些失效的案例原厂也给出分析报告。但是很多时候换一个角度,器件本身也是一个工业产品,当然原厂在出厂的情况下会最一定的测试。但是这个测试有覆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回到产品端,如果一个产品里面1/10000的失效件都是由于一个器件出问题而导致失效,则必然会需要详细考量设计十分充分。原厂的器件批次产品是否符合手册。所以一直有与原厂详细讨论很多器件失效的经历,这个帖子只是贴出来和大家探讨关于三极管的一些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个 水管的 很形象啊

问题就在于这个只是形象示意图,那用工科的思维,至少需要在原理上能够直观的解释三极管控制的机理。这个就是这个帖子的疑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于这个只是形象示意图,那用工科的思维,至少需要在原理上能够直观的解释三极管控制的机理。这个 ...

我的理解是 电子的流向和实际上是相反的  看不到的东西 知道就可以

网友E:
基极电流Ib是怎么样去影响并控制集电极电流的?NPN三极管结构:基区b是很薄的P型硅,发射区e是电子浓度很高的N型硅,集电区c是电子浓度较低的N型硅。Ic电子流(与电流方向相反,不是电流)从e 到 c。基区就像可控的闸门,控制e到c的电子多少。在Ib大小的影响下基区的厚度会发生变化:Ib大基区变薄,通过闸门的电子变多;Ib小基区厚,通过闸门的电子变小。  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准确理解半导体三极管原理复杂需要量子力学的许多概念。

网友F:
没找对资料吧。。。

网友G:
一个正向偏置的PN结,N区的电子很容易到达P区。
一个反向偏置的PN结,P区的电子很容易到达N区。

网友H:
      好久没来,第一篇看到这个,感到很欣慰。因为你会问这种原理性问题,起码你知道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不深究原理。国内的电子工程师99%都是这样吧(起码我周边的工作5年以上的都是这样),所以水平才比不上国外吧。我当初也有这个问题,找了很久答案后,经过自己分析,算是弄清楚了吧。其实,你这几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之所以能放大,就是因为由于三极管本身的物理制作工艺决定了它才有放大的功能。
       三极管制作工艺,百度百科上解释:在制造三极管时,有意识地使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浓度大于基区的,同时基区做得很薄,而且,要严格控制杂质含量,这样,一旦接通电源后,由于发射结正偏,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电子)及基区的多数载流子(空穴)很容易地越过发射结互相向对方扩散,但因前者的浓度基大于后者,所以通过发射结的电流基本上是电子流,这股电子流称为发射极电流子。
       你可以参考童诗白、华成英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的51页——晶体管内部载流子运动,再根据这个制作工艺,参考PN结、正反向偏置电压、电子的扩散、漂移运动,你应该就能明白了。
       注意:这个分析里面,三极管的制作工艺是根本,你必须站在它的制作工艺上看待这个粒子运动,不然你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运动的。
        如果你有不懂得,欢迎一起讨论。共勉。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来,第一篇看到这个,感到很欣慰。因为你会问这种原理性问题,起码你知道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

这个百度的解释里面,还有一个集电极工艺没说清楚,集电极面积会做得很大。你主要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里的解释,百度百科这里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来,第一篇看到这个,感到很欣慰。因为你会问这种原理性问题,起码你知道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

是啊,我从大学上完模拟电路开始,一直到毕业工作后的N年,这个疑团一直都没有解开。童诗白的模拟电子书籍我现在身边就有,我也看过不下十遍了,里面对于载流子等内容的分析是清晰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也没有说明清楚就是基极的电流Ib是什么样的物理机制去影响可控制Ic的。包括里面对于三极管饱和条件的判断我其实也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来,第一篇看到这个,感到很欣慰。因为你会问这种原理性问题,起码你知道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

今年正好电工工作一个圈12年。是的,很多时候如果不去深究原理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准确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定的认识了,包括您提到的这些载流子、三极管的工艺、但是归结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原理上要能讲清楚基极电流Ib是怎么控制Ic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从大学上完模拟电路开始,一直到毕业工作后的N年,这个疑团一直都没有解开。童诗白的模拟电子书 ...

我猜楼主肯定也理解不了真空电子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晶体三极管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PN结,给你两个二极管,你造不出来一个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的关键结构是在于基极非常薄,从发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大部分很容易穿透基极到达集极,形成集极电流,小部分和基极的空穴结合,形成基极电流。如果基极做的比较厚,发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无法穿透基极的话,就不能形成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猜楼主肯定也理解不了真空电子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晶体三极管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PN结,给你两个二极管 ...

,这个解释第一个问题就解释的比较到位了。谢谢

网友J:
基极就是红灯区,看见发射机有大量帅哥电子。于是开始勾引:小帅哥来玩丫!,小哥哪能把持得住啊,直接一股脑冲过去了,到门前刹不住车挤到集电极区了,当然**越多吸引的小哥开冲的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猜楼主肯定也理解不了真空电子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晶体三极管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PN结,给你两个二极管 ...

能在请教一个问题吗?很多模拟电路书上(包括童诗白版本)都直接将Iceo = (1 + β)Icbo,都是直接给出的公式。但是我们仔细看看Iceo定义和Icbo的定义:
Iceo:是指在基极B开路,集电极C发射极E两极在规定电压时之间的漏电流。也就是器件手册上的Iceo
Icbo:是指的发射极开路时集电极、基极之间的反向电流值
从定义上我一直不明白怎么能得到上面的公式结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在请教一个问题吗?很多模拟电路书上(包括童诗白版本)都直接将Iceo = (1 + β)Icbo,都是直接给出 ...

同样这个问题我也是翻过非常多的文献也没有弄明白,所以来论坛请教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基极就是红灯区,看见发射机有大量帅哥电子。于是开始勾引:小帅哥来玩丫!,小哥哪能把持得住啊,直接一股 ...

比喻很生动,但是我这个帖子还是想和大家探讨原理。就好比我水流图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解释第一个问题就解释的比较到位了。谢谢

第二个问题也很好理解,对于一个确定的晶体三极管,从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能够穿透基极(形成集极电流)的比例是基本不变的,剩余的部分会和基极的空穴结合(形成基极电流)。基极电流越大,自然意味着集极电流也越大。比如说某个晶体管从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有90%可以穿透基极,那剩下的10%就会和基极的空穴结合,这个比例对于一个确定的晶体三极管是基本不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基极观察到有一个电子和空穴结合了,就意味着有9个电子穿透基极到集极去了。

所以并不是基极的电流去控制集极的电流,而是基极的电压控制基极的电流,但是集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的比例是固定的,看起来就好像是基极电流控制了集极电流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在请教一个问题吗?很多模拟电路书上(包括童诗白版本)都直接将Iceo = (1 + β)Icbo,都是直接给出 ...

你这个公式好像不太对。

但不管怎样,这个公式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个公式的本质要看电流放大倍数β的定义。我**中,β的定义就是从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能够穿透基极的数量:与基极空穴结合的数量 的比值。以上楼的例子来说,就是β=9:1=9。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年正好电工工作一个圈12年。是的,很多时候如果不去深究原理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准确的判断。对 ...

是没错,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工艺决定的。你根据我说的三级管制作工艺去分析就对了。楼下回复的就是我想说的,只是我觉得有些问题,你得自己去分析才能深刻。毕竟论坛,别人也只能告诉你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猜楼主肯定也理解不了真空电子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晶体三极管不能简单等同于两个PN结,给你两个二极管 ...

对头啊,就是因为工艺制作方法才能具备放大的功能,当然这个是在PN结基础上。不是因为这个工艺,怎么搞都是无法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公式好像不太对。

但不管怎样,这个公式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公式肯定没有问题,我找了三本模拟电路的书籍核对过,都是这个公式。对的,它是结论,但是就是不明白怎么会得到这个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个问题也很好理解,对于一个确定的晶体三极管,从射极发射出来的电子,能够穿透基极(形成集极电流) ...

问题是基极电压负载把发射极电子的闸门打开,那是怎么按照hef的倍数去控制集电极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没错,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工艺决定的。你根据我说的三级管制作工艺去分析就对了。楼下回复的就 ...

呵呵,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讨论清楚的。就算是工艺问题,是怎么样的工艺导致的呢?怎么样的工艺可以是电流成现在的倍数关系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基极电压负载把发射极电子的闸门打开,那是怎么按照hef的倍数去控制集电极电流呢? ...

电流放大倍数β在晶体管制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了的,代表集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的分配比例。

基极电压直接控制发射极的电流,发射极的电流又按照固定的比例1:β分配给基极和集极。也就是说,基极电压同时控制了基极电流和集极电流。

因为上述的电流分配机制,如果基极获得了电流1,集极就会获得电流β。所以在应用中,你只要观察基极电流的大小就可以知道集极电流的大小了。

这么的解释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K:
为何基区做得特别小,就是为小,基极电流小电流可极大地改变多子或少子的浓度,使得电位或电埸力较大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放大倍数β在晶体管制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了的,代表集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的分配比例。

基极电压直 ...

我把网上找的内容整理了一下,变成文档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讨论清楚的。就算是工艺问题,是怎么样的工艺导致的呢?怎么样的工艺可 ...

我现在真的没法给你答案,因为我现在都不怎么做硬件了。不过,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那本书的说法好像是没错的,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推论时候,也是一步步来的。跟他那个说法是符合的。关键之处在于,你看没看懂它的那个电子流动先。而且,他那个公式,我记得好像只是约等于的。因为按照远大于的问题,会把其中一个忽略不计的。具体不记得了,这东西不去仔细分析,我是不会去记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真的没法给你答案,因为我现在都不怎么做硬件了。不过,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那本书的说法好像是没 ...

我把这段时间网上找的内容整理了一下,放在帖子的开头了。问题应该是有答案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把网上找的内容整理了一下,变成文档供大家讨论一下

不错,非常详细又严谨,还有公式的推导过程!

网友L:
不看【半导体物理】,跑模拟电路书上找答案,就凭教科书上说的那一点点【童诗白等教科书,好像就说了三五页】,没用滴。

谁的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非常详细又严谨,还有公式的推导过程!

你的几个回复给了很大的指引,其实工作后也隐约觉得是由Ube进行控制的,找到很多内容后把一系列的内容串起来从来原理上有了本质的认识。目前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文档最后一个关于ICEO、ICBO与β的关系,无法直接理解这个是怎么成立的。

网友B:
佩服楼主认真钻研的精神,帮板凳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不看【半导体物理】,跑模拟电路书上找答案,就凭教科书上说的那一点点【童诗白等教科书,好像就说了三五 ...

一般人也不想知道得太多,就是想了解一下太概的原理。

比如像我,那一堆公式的推导过程,我一般连看都不看,直接跳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一般人也不想知道得太多,就是想了解一下太概的原理。

比如像我,那一堆公式的推导过程,我一般连看都不 ...

这就是度的问题。

半导体物理中能带论,两大分布等,需要用量子力学知识,电工可以直接用结论,不需要研究它是怎么来的。
但是基本的半导体知识,例如质量作用定律等,是必须掌握的。这牵扯到模型问题,进而牵扯到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度的问题。

半导体物理中能带论,两大分布等,需要用量子力学知识,电工可以直接用结论,不需要 ...

这个度是符合电工实际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度的问题。

半导体物理中能带论,两大分布等,需要用量子力学知识,电工可以直接用结论,不需要 ...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关于模电书上的Iceo = (1 + β)Icbo,不知您是否有建议和思路呢?我实在看不出这个公式和Iceo、Icbo的定义怎么联系起来的。
很多模拟电路书上(包括童诗白版本)都直接将Iceo = (1 + β)Icbo,都是直接
给出的公式。但是我们仔细看看Iceo 定义和Icbo 的定义:
Iceo:是指在基极B 开路,集电极C 发射极E 两极在规定电压时之间的漏电流。也就
是器件手册上的Iceo
Icbo:是指的发射极开路时集电极、基极之间的反向电流值
从定义上我一直不明白怎么能得到上面的公式结论?这个疑问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合
适的解释。我也尝试找过很多资料,但目前仍未得解。而且我也认为这个关系是应
该关联影响放大倍数β 的真正原因。

楼主:
认真请教,请教论坛里面的老前辈!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释和提示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认真请教,请教论坛里面的老前辈!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释和提示吗?

“Icbo”定义为发射极开路的cb反向漏电流,可视为对基区的一种电流输入(以NPN论)。

而“Iceo”则为基极开路的ce电流,虽然基极开路,但存在有cb的漏电流(Icbo)。所以若将“Icbo”等效为“基极电流”,那么就有

    Iceo = (1 + β)Icbo

pjy
晦涩

网友M:
上述是一种“演义”说法,而非真正的原理,但其大致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实际情况。

关于器件原理,建议看看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4444-1-2.html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认真请教,请教论坛里面的老前辈!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释和提示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有些书,有些人(例如楼上的三国演义法),瞎扯把你绕晕。

网友N:
引用 楼主:
认真请教,请教论坛里面的老前辈!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释和提示吗?

看图说话

网友L:
Icbo=(beta+1)Icbo,于是Icbo只能=0

谁的马甲?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关于模电书上的Iceo = (1 + β)Icbo,不知您是否有建议和思路呢?我 ...

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知道结论是什么意思,就看推导过程!
如下图所示,这是【共基】等效电路的漏电流表示法!

现在问题是模型等效变换,由【共基】转化为【共射或共集?】?

已知共基电路的alpha和共射电路的beta之间关系:beta=1/(1-alpha)
又根据上面等效电路,Ic=Icbo+alpha*Ie,加上cbe之间的KCL约束,很容易推导出共射等效模型中的Ic=beta*Ib+Icbo(1+beta)
由于右边第一项是正常电流,第二项就是共射放大电路的漏电流Ico或Iceo!

楼主:
引用 网友M:
“Icbo”定义为发射极开路的cb反向漏电流,可视为对基区的一种电流输入(以NPN论)。

而“Iceo”则为基 ...

HWM前辈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还不是特别的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述是一种“演义”说法,而非真正的原理,但其大致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实际情况。

关于器件原理,建议看看下 ...

HWM前辈帖子内容比较深,小弟目前功力不够,后续有空把基础的知识补起来后在来拜读您的帖子。

网友L:
脑筋打死结,那是因为你在凑答案,看结论Icbo和Iceo之间关系,太像正常电流之间关系Ie=(1+beta)Ib了,于是身不由己展开想象的翅膀,试图在同一个电路中捋清二者关系,虽然答案能凑上,但是晕啊,一个b开路,一个e开路,居然能共存。

楼主:
这个图我有两点疑问:
1:下面的公式应该有个错误是左边应该是ICEO吧
2:图上解释是否和楼上HWM前辈的想法一样将Icbo等效为基极电流Ib,但是真实情况是在基极开路的情况下Icbo = Ib吗?这个疑问点怎么解释说明呢?

总是出这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Icbo=(beta+1)Icbo,于是Icbo只能=0

他可能只是笔误,想要表达的意思左边是ICEO,但是我个人认为和HWM前辈的思想一样,

网友K:
只能用半导体物理来解清。少子与多子的共存关糸,来电路器件模型永远求不到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知道结论是什么意思,就看推导过程!
如下图所示,这是【共基】等效电路的漏电流表示 ...

谢谢前辈,这个推导就很清楚了,alpha这个参数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这个推导就很清楚了,alpha这个参数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

这个不是很少有人提的事,而是你局限于大二的模电教材导致的。

定量分析有源电路,分析精确度取决于所用有源器件的模型精度,而大二模电对三极管介绍的太少了,很多人光知道个简化版的混合pi模型,而且错误的乱套乱用这个模型,甚至错误的因为IC=beta*IB,就说它本质上是流控器件,MOS是压控器件,这是片面的。

网友O:
诚恳!发射结正偏,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扩散到基区,身份转变为基区的少数载流子,但是高浓度。集电结反偏,基区的高浓度少数载流子漂移到集电区,身份恢复为集电区的多数载流子......至于模电常用语“放大”,其实叫做“线性比例”更恰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是很少有人提的事,而是你局限于大二的模电教材导致的。

定量分析有源电路,分析精确度取决于所用 ...

所言极是,惭愧啊,看书太少。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惭愧啊,看书太少。

你看那个模型,不就是

“Iceo”可视为对基区的一种电流输入(以NPN论)

而“Iceo”则为基极开路的ce电流,虽然基极开路,但存在有cb的漏电流(Icbo)。所以若将“Icbo”等效为“基极电流”,那么就有...

α和β的关系不是其本质。

网友M:
关于器件模型,在此有必要强调一点:

《模拟电路》中为了得到期望的器件模型需要对相关器件加上适当的偏置。加入偏置后,器件(含偏置)等效为一个电源,而偏置电路本身就含电源。这种需要电源偏置才能得到相关特性(譬如电压源)的器件通常可被称为有源器件,其含义是:1)需要电源偏置,2)通常等效模型中含电源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1-1.html

网友M:
此外,还要补充说明的是:

器件模型器件原理不是一码事。器件原理是器件的物理原理,其基于相关的器件物理学。就算是前面的“演义”说法,虽然其不是真正严谨的器件原理,但多少还是与“原理”沾点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器件模型,在此有必要强调一点:

HWM前辈,我还没有完全看完你的帖子已经感受到这个帖子的分量了。境界和理解深入真的已经超过模拟电路书籍了。后来再去看了一眼您的其它帖子,真的佩服。后续一定会仔细拜读您在论坛里的有深度的帖子,努力提升自己是专业水准。非常感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有两点疑问:
1:下面的公式应该有个错误是左边应该是ICEO吧
2:图上解释是否和楼上HWM前辈的想 ...

“基极开路的情况下Icbo = Ib吗?这个疑问点怎么解释说明呢?”
我那个文字虽然有严重错误,但图形特异就是解释你这个问题的。
看你对另外东西感兴趣,就不多说了。
你现在是理解问题,悟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