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分析一下电路,为啥NE555 输入端没有低电平?

楼主(2019-07-08):
该电路是没有接入地线,输出低电平,接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是电路问题还是参数问题,220V是如何进行分压的,万分谢谢!

看看

网友A:
通常墙上网电源插座的PE(保护地)应该连接真大地或者至少连接N线,但有的建筑物内的电源插座PE是断开的,什么也没有连。如此,楼主555电路就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墙上网电源插座的PE(保护地)应该连接真大地或者至少连接N线,但有的建筑物内的电源插座PE是断开的, ...

嗯,这个目标的目的是如果对方没有地线,这套系统就不工作,但是现在测试发现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目标的目的是如果对方没有地线,这套系统就不工作,但是现在测试发现有点问题 ...

你这个电路设计不对。多的不说,2个4M电阻就不对,太大,无法给555供电。

你能详细告诉电路需要实现的功能到底是啥? 可以重新设计一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设计不对。多的不说,2个4M电阻就不对,太大,无法给555供电。

你能详细告诉电路需要实现的功 ...

主要是来检测地线的,如果PE接入,NE555 输出高电平,后面我就控制220V通断;如果没有PE,NE555输出低电平,后面220V用电设备就断开,这就是他主要功能NE555供电是5V,大电阻是用来进行分压的

能添加微信吗:15972098815,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来检测地线的,如果PE接入,NE555 输出高电平,后面我就控制220V通断;如果没有PE,NE555输出低电平 ...

楼主:
仿真图1 LED灯没亮
仿真图2 LED灯亮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电路和我之前看的APC插座电路有点像,我之前也考虑了用这种,220V阻容降压,然后整流稳压滤波,这样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单片机去控制了,直接接继电器去控制220V通断,可否?

@xmar :好的,谢谢,我仿真调试下,万分感谢
对。用不着单片机。

楼主:
大神,您好,按照您提供的图,我进行了测试,发现了点问题,请帮我再次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按照您提供的图,我进行了测试,发现了点问题,请帮我再次分析下,谢谢 ...

R3改为10R,甚至短路;
D6取消(开路);
R1改为1K。

如果,直流电压还低,适当增加C1容量,C1改为1.5uF。

经过之前调试,功能以及实现了,把C1改为了1.2uf,改动的基本和您说的一样,谢谢了,万分感谢@xmar

网友C:
555好像没有稳定状态。

楼主(2019-08-28):
引用 网友A:
R3改为10R,甚至短路;
D6取消(开路);
R1改为1K。

大神,您好!
那个地线接入100k  和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明白
我现在在前级接入脉冲抑制器,负载工作时(两路负载工220V/2A),继电器会滋滋的响 ,接入一路负载220V/1A时,继电器工作正常;把脉冲抑制器去掉后,继电器也工作正常,只要接入抑制器就会不停的响,是什么原因导致啊?
供方说抑制器的地线是高阻抗,我单独调开地线,现象还是一样的

把电源滤波器改用在D2与C2之间。

网友A:
把电源滤波器改用在D2与C2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滤波器改用在D2与C2之间。

最后选用滤波器电流为10A的测试,没有出现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