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该采集电路会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这个是当CH1和CH2给高电平时,继电器闭合,给被测的产品提供220V电。当只测试一台设备的时候,采集正常(没接的另一路没有波形);但当两路同时接上时,当其中一路设备工作时,这一路有采集波形,但是另一路却也出现了采集波形(此时这路只连接上了,但并没有工作,按理来说电流很小,但现在却很大)。请问这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点评):
你共用一个负载了吧?就是说P1,P2实际上接错线,并联了。

网友A(点评):
异常时CT1,CT2 幅度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CT1和CT2幅度不同,一大一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可能你说的没有工作,实际上不等于负载电流为0.0A。

楼主(2019-07-08):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源线有共通阻抗难避免,两个比流器本体以及其引线太靠近耦合了吧,比流器一次侧并联电阻试试。 ...

互感器的一次侧并电阻,若之前有被测试路的电流流过的话,那并上电阻不还是提供了回路吗?

楼主(点评):
刚试过了,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电阻只会分流掉。我是设想CT有受幅射感应,继电器触点多少有几pF电容存在,并一电阻值不影响正常动作为 ...

我现在用的互感器的工作频率是2KHZ~200KHZ,但电路频率是工频50HZ,电流互感器的工作频率使用的过高,会不会造成上面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等新的互感器来试验。

网友C:
CT1、CT2接线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1、CT2接线有错误。

请问哪里有问题?CT1和CT2都是经过低通滤波后接入单片机ADC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问题?CT1和CT2都是经过低通滤波后接入单片机ADC口

原理图没有问题。可能是CT1、CT2的PCB或者焊接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没有问题。可能是CT1、CT2的PCB或者焊接有误。

连线没有问题,单个的通道测试是没问题的,但当多个通道一起连接的话,当只有一路给信号测试时,其他只连接上的通道也会有采集波形,但按理来说没给信号的通道不应该有采集波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线没有问题,单个的通道测试是没问题的,但当多个通道一起连接的话,当只有一路给信号测试时,其他只连 ...

CT1,CT2漏感太大?相距太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线没有问题,单个的通道测试是没问题的,但当多个通道一起连接的话,当只有一路给信号测试时,其他只连 ...

其它通道采集出来的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通道采集出来的有多大?

现在将二次侧的并联电阻减小了,将桥整改为半波整流,就没有干扰了。可能是并联的电阻过大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将二次侧的并联电阻减小了,将桥整改为半波整流,就没有干扰了。可能是并联的电阻过大引起的。 ...

但是源头并不是这里,原因是回路里感应出了电流,怎么感应出的电流可以继续探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源头并不是这里,原因是回路里感应出了电流,怎么感应出的电流可以继续探索一下 ...

但是现在经过改动之后,在同时测试两路就不会出现干扰了。应该不是交流电产生的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