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第一次尝试使用SH79F166A,无法控制GPIO

楼主(2019-07-08):
第一次尝试使用SH79F166A,但发现写的程序不能控制GPIO口的P0,P1,P3但可以控制P2输出高电平,不知怎么回事难道这颗IC还有什么特殊设置的吗

void Relay_io_Init(void)
{
  //   P1CR=0xff;  //端口控制寄存器(0:输入模式;1:输出模式)
     //   P1PCR=0xff; //端口输入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0;内部上拉电阻关闭;1;内部上拉电阻开启)
     //   P1=0X00;

          P2CR        =        Bin(11111111);                //P2.0.  out
              P2PCR        =        Bin(00000000);

          P0CR =Bin(11111111);            // (11111100)                //P0.2.3.4.5  out
              P0PCR=Bin(00000000);        // 0000 0000

          P3CR        =        Bin(11111111);                //P3.0.  out
              P3PCR        =        Bin(00000000);

}

//******************************************************************************

//******************************************************************************
void init_OSC(void)
{
   CLKCON = 0x0c;    // oscillatore interno o quarzo 12M
   // PCON=0x80;        // SMOD=1, baud rate doubler per avere baud rate pari a 13 impulsi Fsys (altrimenti con timer4 si dimezzerebbe)

}

void main(void)

{
        Relay_io_Init();
    init_OSC();

                while(1)
                {
                        //M1_close = 1;
                        P0 = 0XFF;  无法输出高电平
        P1 = 0XFF;  无法输出高电平

                        //P2 = 0XFF; 可以输出高电平
                        //uP_vin = 1;

                }
}

楼主:
哎,都找到不人请教,公司又找的是狗屎贸易公司供货供这IC一问三不知,就知道扯犊子,又没有直接找代理商供货,看样子只能换方案了

网友A:
肯定没有啥支持的,但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不应该,166A区别是寄存器分区的,端口模式需要设置。
而且,你测试代码,也不要输出0XFF呀,最好55AA之类的。

网友B:
166A曾经用过不少,除了少数几个寄存器需要切换页寄存器才能赋值,没有发现其它太坑的地方。看看烧写时的代码选项配置。

另外166A是可以通过**,增强LED驱动能力的,替代中颖的另外一颗pin2pin兼容的MCU的。中颖最恶心的地方就在这里,通过内部配置,把一个芯片硬生生做成2个型号贩售,仔细看它的芯片手册,会发现好几个芯片型号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资源一模一样,改个引脚次序就是新型号了。
加上这几年中颖的51一直没有好的芯片推出,新片性价比大不如前了。以前使用中颖51的应用,都在清完库存之后修改为其它家的芯片。一个64位驱动都不肯弄个签名的,太不争气了。

很骚的操作。。

网友C:
我用的SH79F6488 AD有问题的哎现在改stm32了国产有点坑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忙其它事情去了忘记结贴今天了结这个话题,后来查到原因了,因为当时只手工焊了一块板来调试程序,最终发现是单片机个别引脚损坏,keil软件安装后也有问题,不过最终处理好了现在可以像51一样随便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6A曾经用过不少,除了少数几个寄存器需要切换页寄存器才能赋值,没有发现其它太坑的地方。看看烧写时的代 ...

同感,中颖太令人失望了,连个64位的数字签名都不肯申请一个,估计也是快倒闭了没钱了没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