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个STM32之间用USB进行广播通讯

楼主(2019-07-08):
多个STM32使用USB直接连接,1个做为host,剩下的做为device,有没有可能直接用底层进行通讯呢?现在能够实现多个STM32使用USB进行级联,但是host和最远的device通讯时中间需要倒手2n次,很浪费时间。
有没有可能在不使用USB HUB的情况下,直接广播通讯呢?直接操作USB内核能够实现像串口那样的底层通讯吗?

网友A:
为啥需要USB级联呢?要是做产品好多完整的总线可以选,CAN 485等等,成熟度高稳定。要是要求数据量大的就使用网线。你要是想测试玩玩,我觉得就算了吧。

网友B:
还不如用wifi更快!

网友C:
为什么要使用USB、呢?

网友D:
广播通讯应该是485通信吧

网友E:
可以使用串口的。

网友F:
直接操作USB内核?

网友:
串口 通讯不可以吗?

网友G:
可以使用ZigBee通信的

网友H:
USB进行级联没有做过

网友I:
直接用底层进行通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通信的速度要求很快吗?

网友K:
楼主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J:
使用串口通信最方便了。

网友C:
USB进行广播通讯可以互联吗?

网友I:
USB还可以做多机通信,厉害。

网友D:
usb的通信比较复杂了。

网友H:
不使用USB HUB通信,可能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E:
STM32有多个串口的。

网友G:
zigbee可以建立很多通信。

网友F:
可能stm32cube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需要建立几个节点呢?

网友K:
USB通信也可以设定地址吗?

网友L:
IIC ,485,CAN,可用。USB这么玩应该玩不了的

网友M:
牛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多接几个USB Hub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需要USB级联呢?要是做产品好多完整的总线可以选,CAN 485等等,成熟度高稳定。要是要求数据量大的就使 ...

考虑成本,不想使用额外的PHY
又对速度和抗噪有要求,MCU自带的差分高频只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底层进行通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使用协议栈,可以不可以直接在数据链路层上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种方案可行吗?

刚有这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目前使用串口可以实现,想速度再提高一下

网友N:
使用USB?
那你肯定得用类似于电脑U口的那种USB扩展器了吧?

那驱动怎么解决呢?

直接连接肯定不行的……

网友O:
就这么用 USB 草率了点,而且 USB 协议也太复杂了。如果你这是点对多点,我的建议是 I2C 或单线串口,前者是主从网络,后者是对等网络。

网友P:
先考虑硬件,一个USB4根线 VCC D+ D- GND上 挂1个USB主机+N个USB设备?,硬件都不能符合USB协议规范了,用不了的大兄弟

网友Q:
除了SOF,USB无法广播

网友R:
用usb连接不好

网友S:
用别的通讯方式多好

网友T:
用485 232多好

网友U(2020-02-10):
引用 网友Q:
除了SOF,USB无法广播

usb没有广播的概念吧。lz构思的usb连接拓扑就不是一主多从,是中继转发的模式。不知道想干吗。
用485,I2C,SPI,不香么?

网友U:
引用 网友P:
先考虑硬件,一个USB4根线 VCC D+ D- GND上 挂1个USB主机+N个USB设备?,硬件都不能符合USB协议规范了,用不 ...

lz说的是链式拓扑,例如头A,中间BC,尾D;AB,BC,CD之间各自用usb通信。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V:
没听说USB支持直接并联的,先不说底层协议如何修改,就是硬件也不允许很多USB设备直接并联。

网友W:
USB这个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W:
除非使用的是USB-HUB,不过一对多的似乎也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