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ttl电路之间通过电阻Rp连接形式

楼主(2019-07-08):
如图,一个是并联形式一个是串联形式,两个之间可以互相转换是什么意思?并联转换成串联?怎么转换?

楼主:
上传就模糊啦,请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在问什么。串联电阻沒啥好处,电阻大了则Low不了。并联电阻减少扇出数量,但稍微有提高速率之效。 ...

第二副图的 串联形式能转换成并联形式?

网友B:
TTL 信号常见上拉, 而不是下拉

网友C:
数字电路中,常能见到在驱动端加一个几十欧的“消反射”电阻,在输入端并一个电阻也有但不常见。从阻抗或RC常数或切换速率等方面都可以定性解释,看你喜欢怎么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