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读取片上flash信息和UID

楼主(2019-07-08):
一、读取片上flash信息地址为=0x1FFFF7E0,其中高十六位为sram信息,低16位为flash信息

二、读取UID地址=0x1FFFF7E8

三、以上两个地址除了E23x的不一样外,,其他系列都一样

四、程序
#include "bitban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get_uid.h"
#include <math.h>

int main(void)
{
        u32 uid[3]={0};
        u32 mem;
        u16 flashsize;
        u16 sramsize;
        u8 i;

        delay_init(96);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usart0_init(115200);
        led_config();

        mem=get_uid(0x1FFFF7E0);
        sramsize=(mem&0xffff0000)>>16;
        flashsize=mem&0x0000ffff;
        uid[0]=get_uid(0x1FFFF7E8);
        uid[1]=get_uid(0x1FFFF7E8+4);
        uid[2]=get_uid(0x1FFFF7E8+8);

        printf("   静夜思    \r\n");
        printf(" 【唐】李白    \r\n");
        printf(" 床前明月光,\r\n");
        printf(" 疑是地上霜。\r\n");
        printf(" 举头望明月,\r\n");
        printf(" 低头思故乡。\r\n");

        while(1)
        {

                i++;
                if(i%50==0)
                {
                        led1=!led1;
                        printf("Flash Size=%d k,Sram Size=%d k\r\n",flashsize,sramsize);
                        printf("UID=%x %x %x\r\n",uid[0],uid[1],uid[2]);
                }
                delay_nms(20);
        }
}

五、运行结果

网友A(2019-12-16):
uid地址你哪看的

楼主:
用户手册

网友A:
嗯啊,我看用户手册 基地址是0x1FFF F7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啊,我看用户手册 基地址是0x1FFF F7AC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基地址:0x1FFF F7AC,楼主那个地址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看的GD32F3XX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地址:0x1FFF F7AC,楼主那个地址是哪里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GD32F3XX系列的

30x的就是这个地址,,,3x0的你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嗯啊,我这个是3X0的,基地址不一样

网友C(2022-06-17):
经过我测试发现同一批次的UID是一样的,所以并不是唯一的。不知道大家测的结果是不是如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测试发现同一批次的UID是一样的,所以并不是唯一的。不知道大家测的结果是不是如此呢? ...

哪款型号

网友D(2023-05-16):
OK!
nr@root:I/Root            [2000-01-01T15:06:07] EasyLogger V2.2.0 is initialize success.
FatFS mounted OK!
uuid = -1--1--1
CK_SYS = 240000000 Hz
CK_AHB = 240000000 Hz
CK_APB1 = 60000000 Hz
CK_APB2 = 120000000 Hznr@root:I/Root            [2000-01-01T15:08:04] EasyLogger V2.2.0 is initialize success.
FatFS mounted OK!
uuid = 926032944-70791989-859124788
CK_SYS = 240000000 Hz
CK_AHB = 240000000 Hz
CK_APB1 = 60000000 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