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IO隔离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9-07-08):
板子分成上下结构,通过排线连接一些IO和电源,现在下面的电源需要做开关控制,但上面也有用到这个电源,怕上面的电源通过其他IO串扰导致无法完全掉电,请问有什么好的隔离芯片推荐?接口包含I2C和SPI接口。

网友A:
你可以设计一个能让上面板子在下面板子关闭后放电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计一个能让上面板子在下面板子关闭后放电的电路

电源是3.3V的,在上面的电路上有用到,所以上面的电不能断。

网友B:
你上个简单的示意图看看

网友C:
没看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3.3V的,在上面的电路上有用到,所以上面的电不能断。

来个示意图,要不大家看的不是很明白,也没法给你想办法

网友D:
光耦就行了。。。。。。。。。。。。。。

@R2D2 :除了光耦,应该还有其他方案可以考虑吧。
@FireYz :嫌占地方就别隔离了。
十几个光耦太占地方了。而且I2C是双向通信的。

网友E:
如果是正常的电源,单片机、外设芯片,没有那么容易被干扰

楼主:
除了ADI公司的隔离芯片外,有没有其他公司的隔离芯片?或者电平转换芯片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正常的电源,单片机、外设芯片,没有那么容易被干扰

嗯,但既然考虑了,就希望能有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