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07-08):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否能工作,空气净化器内部的看到的电路
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5V接什么样的负载是有要求的。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太危险。
可以工作,但是还不如用电容限流,加全桥的串联电容降压可靠。这东西,稍不留意,1uf和51欧都会挂,烧的血肉模糊。
太危险

网友A:
这个电路坚决不学

楼主:
本人也是不理解,这样的稳压管不限流,上电不就会爆炸了吗

不会炸。输入的1uF电容就是限流元件。

网友B:
电感如果串联在220V回路则是正常的,图中这样接电感是不正常的用法,楼主再仔细看下。

网友:
上负下正,电流通过电容降压到上面的二极管和电容,然后回到电网;反之,电流经过+5V那里,然后经过下面的二极管到电容降压,然后回到电网

网友C:
用电感储能来增加输出功率。
感觉不如增加电容量更合算。不过我是猜的,没有验证。

网友D:
电路可以工作,这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电感储能来增加输出功率。
感觉不如增加电容量更合算。不过我是猜的,没有验证。 ...

这是不是有点像倍压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是有点像倍压整流

如果负载是很大的电阻并且有电容储能,就是倍压整流。
但是这个电路负载有低压稳压管,于是不是倍压整流。

网友C:
这个电路优点还是存在的:满足一定的输出功率,可以使用更小的限流电容,并且电流脉动也要好一点,可以降低输出电容的需求,虽然增加了一个电感,但是也许成本可以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