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怎么能让PWM的A B两路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

楼主(2019-07-08):
  如题,手册上说可以有12路单路PWM输出,但是只改CMPA CMPB的话只能改变占空比,是需要配置别的寄存器吗?怎么才能做到A,B两路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

网友A:
最基本的两个寄存器    比较寄存器调整占空比   周期寄存器调整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