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E6176 配置802.1Q VLAN问题

楼主(2019-07-08):
用EEPROM 配置88E6176 的802.1Q VLAN不成功,配置端口VLAN没问题,但是配置802.1Q的VLAN时候VTU寄存器配置后不生效。同样的方法配置MARVELL同系列的芯片都没问题。有没有哪位坛友做过相关配置的,可否请教下。

网友A(2019-08-22):
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型号的相关资料,请问你可以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网友B(2019-12-13):
这个以前用过。不过我只负责硬件。还有这个芯片有一个死缺陷,RGMII如果接PHY,就没有办法修改其中的一些参数的。现在开始用CN9130和88e6193x

网友C(2020-06-12):
IDT   8T49N240-025NLGI   8T49N008A-054NLGI  8V49NS0312NLGI8   8735BMI-21LF  85408BGLFT   8T49N287A-064NLGI  8T49N287A-036NLGI   9ZXL1251EKILFT                 813N252BKI-04LF   8T49N240-028NLGI   8SLVP2102ANLG   8SLVP1212ANLGI  9FGL0241CKILFT  8T49N241-011NLGI  8V49NS4812NLGI  8T49N287A-071NLGI
ICS843003AGI-01LFT
MICRON    MT40A1G8WE-083E IT:B   MT49H16M36SJ-25E:B   MT36KSF1G72PZ-1G6K1(DC>=1642)   MT29F64G08AECDBJ4-6ITR:D   MT49H8M36SJ-25:B
MT18HVF25672PDZ-80EM1    MT41J256M16HA-093 JP:E     MT41K128M8DA-107:J   MT47H64M16NF-25E:M  MTFDDAT060MBD-1AH12ITYY    MTFC8GAKAJCN-1M WT
MT29F8G08ABBCAH4-IT:C      MTFDDAK128MBF-1AN12ABCA   MT29F2G08ABAGAWP-IT:G   MT41K512M8RH-125:E(DC>1320)   N25Q128A11ESF40    MT25QU512ABB8E12-0SITMT41K128M16JT-107:K            多种网络芯片QQ329513113